困惑于单片机的加减密

楼主(2007-10-07):
大家好,

    既然单片机可读就存在被解密,那么厂家为何不做一个不可读的MCU呢?

当然,

   为了验证是否写对,可以做个硬件校验电路,去掉可读程序的硬件部分。

   而校验值可以读出。程序不可以读出。

   这样,解密是否就更难点呢?

   抛砖引玉

网友A:
"程序不可以读出"

你的程序指令除非也做成”滚动“指令,执行一条改变下。
”  抛砖引玉“

网友B:
有一些MCU是没有读出指令的

没有读出指令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软解密。

网友C:
不可读的很多

但解密并非只靠读的

楼主:
但不可读,解密就难多了,

好比一个人没有反汇编软件,直接对照指令表反汇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