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温度计,想问一下数字温度传感芯片DS18B20如何设置分

楼主(2007-10-07):
我想做个温度计,不知哪个高人熟悉dallas公司生产的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该芯片的默认分辨率是12位,即最小温度值是0.0625,我想做的温度计的分辨率要求不用这么高,只需要九位就可以了,即最小温度值为0.5,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分辨率,另外,如果设置成了九位那么数字输出是不是依然为十二位二进制数,而1,2,3位成了无意义位

网友:
分辨率 由 芯片默认12位 决定

不用设置

关键 你懂得 时序

如何读温度高位 , 和 低位

网友A:
请到10月专题讨论中提问

楼主:
冒昧问一下 十月专题区在哪里

冒昧问一下 十月专题区在哪里

网友B:
为什么不用高位的呢?

为什么不用高位的呢?
12位转换时间才750us,得到数据以后去掉多余的精度位数不就行了吗?
省得设置转换位数.

楼主:
测温范围是10-40°C

我要的测温范围是10-40°C,如果分辨率为0.0625的话,那么输出数据为496个,我现在在初学这个芯片,不想搞这么多数据,另外一个就是学学如何设置位数,哪位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C:
结果>>几位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只用高位的结果即可嘛。。。

网友D:
18B20的datasheet里面说得很明白

自己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C:
现在人都太懒

网友:
包括 我在内

网友E(2010-11-03):
网上不少东西吧????!!

网友F:
我晕,现在网上搜好不,搜不到再来问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