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阻A/D转换得到的温度值有误差?

楼主(2007-10-08):
NTC电阻A/D转换得到的温度值比实际温度高2度,怎么办?

网友A:
重新校准

若线性度可以保证,则只需修改算法;
否则,可能需要修改硬件电路。

网友B:
NTC一般用查表法

网友C:
应该查表,误差是肯定有的~~~

网友D:
re

建议先不要看转换后温度是多少,对连续AD采样得数据对照NTC电阻表对照,看准不准。如果准就是你的软件需修改一下,否则就换一个好点的NTC

楼主:
当然是查表法

但查出来的温度总比实际温度大两度.

网友A:
LZ

如若如兄台所言:
    将查表温度-2度,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