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与2051单片机不能进行数据传递可能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0-09):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B:
软硬件都没问题,那就十全十美了。

楼主:
TXD RXD 接口

楼主:
我也按照2楼所说的看看硬件问题,但我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A:
看看波特率是不是对了,晶振是否工作了,EA是不是接高了

复位是否正常,电源是否正常等等。

楼主:
谢谢6楼的回答了,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波特率设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