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大侠帮帮忙

楼主(2007-10-10):
我写了个单片机接受的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AT89X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uchar a;
    uint i;
 TMOD=0X20;        //方式2自动重装
 TL1=0Xfd;TH1=0Xfd;     /*9600bps,11.0592MHz*/
 SCON=0Xd8;PCON=0X00;
 TR1=1;
 while(1)
      {while(RI==0);
       RI=0;
       a=SBUF;
        P1=a;
       for(i=0;i<300;i++)
       {;;}

       SBUF=a;
       while(TI==0);
       TI=0;
       for(i=0;i<300;i++)
       {;;}
 }
 }

用调试程序发现单片机没反映,会是那方面的问题?谢谢谢谢!!!

网友A:
IE未设置

网友B:
ES=1;ES=1;

楼主:
怎么还不行?

void main(void)
{  uchar a;
    uint i;
 TMOD=0X20;                //方式2自动重装
 TL1=0Xfd;TH1=0Xfd;     /*9600bps,11.0592MHz*/
 SCON=0Xd8;PCON=0X00;
 TR1=1;
 EA=1;
 ES=1;
 while(1)
      {while(RI==0);
        RI=0;
       a=SBUF;
        P1=a;
       for(i=0;i<30000;i++)
       {;;}

       SBUF=a;
       while(TI==0);
       TI=0;
       for(i=0;i<300;i++)
       {;;}
 }
 }

网友B:
建议采取中断的办法,即使波特率不准至少可以判断是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