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IC电话卡里的IC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7-10-11):
知道的大哥麻烦告诉一声,不知道IC电话卡里的卡能不能重复利用,想做一个读写IC电话卡的读写器,谢谢!

网友A:
是一个符合ISO-7816规范的存储器IC.

网友B:
好象有些卡带mcu的

有人**过,用一张薄pcb把线引出来接到外面mcu

楼主:
具体是什么型号有哪位知道吗?

网友C:
SLE4406。别整了,读读余额可以的,冒充真卡不行滴

楼主:
不错,

那个计数器是只能减不能加的,不过听说很牛的话可以用单片机模仿它的时序盗用

网友D:
盗用?

现在IC卡电话打通全国一毛钱一分钟,还盗什么盗.
盗了也不能卖,只能自己用。

楼主:
LS,

钓鱼不是为了吃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