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简单的IO问题

楼主(2007-10-11):
MCU两个GPIO口,都设置成输出口,一个输出为高电平(实测为3.3v),一个输出为低电平(实测0.1V)。
那么请问:把这两个IO直接接在一起,那么连接点的电平是多少呢?

网友A:
输出短路,严禁!!

网友B:
也不是绝对严禁。

网友C:
输出口弱上拉的话,接近零,强拉的话,烧输入口

网友D:
先说出意义何在?

楼主:
用作按键检测

当图中两个按键同时按时,便是上述说的情况。
请指教。

网友C:
2个键费那事?直接两个IO接地不就完了?

网友E:
串个电阻。

楼主:
7楼:我只是就这个问题画了两个按键,当然不会两个按键这样做啊!
00: 串了20到1M间电阻实验过,基本都报纸在1.6到1.9之间

请教各位啊。。。

网友F:
这要看你的I/O口是如何实现的,不同厂家的芯片结构也不一

不要这样做,一定要做,还是放两个二极管为好,阻止反向电流。

网友G:
赞成楼上平常人

加二极管比较安全

网友H:
这要看IO的输出能力而定,标准51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D:
为什么不改成一个输出两个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