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18V模拟信号的采集方法

楼主(2007-10-12):
现有0-18V的模拟信号,但有效信号只是0-12V,最小变化为2.5mv,现要用单片机C8051F020采集,请问选用什么样的A/D比较好呢?在A/D之前搭建什么样的电路比较好呢?

我是这样处理的,先把18V的信号用精密电阻分压后为0-2.25V,然后用16位AD8343,基准2.5V,这样对精度有多大的损失。
看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另外A/D的基准电压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多大的基准电压只能通过多大的模拟信号?

网友A:
你连基准电压都不知,我看有点悬

网友B:
基准电压,可以这么理解

假如为8位AD,那么最大的AD值为0XFF。

当外电压等于基准电压时,理论上的得到AD就应该是0XFF.

比如以3伏为基准电压,那么当AD口的电压等于1.5伏时,理论上的得到AD就应该是0XFF除以2.

比如以5伏为基准电压,那么当AD口的电压等于2.5伏时,理论上的得到AD就应该是0XFF除以2.

那么当AD口的电压等于5伏时,理论上的得到AD就应该是0XFF

网友C:
基准电压理解同上。

精度损失:分压之后采集,16位的AD相当于13位了。

网友C:
精度

2.5V/2^16=0.038mV
2.5mV/8=0.32mV
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只是要看你AD输入的噪声最低能做到多少了。

网友A:
"精度损失:分压之后采集,16位的AD相当于13位了。"

这是什么理论...

楼主:
如果基准电压为2.5V,输入电压大于2.5V会出现什么情况?

对于16位的A/D,如果基准电压为2.5V,输入电压大于2.5V,是不是输出也为0XFFFF,那么是不是多大的基准电压只能通过多大的模拟信号?

网友D:
7楼:确实如此,但这和分辨率无关。

网友E:
看样子你是测单电池电压吧?

最经济的方法:其实使用C8051F020内部12bitA/D即可实现,通过“过采样求平均”(名称也许不准确)技术完全可以做到测量18V时分辨率达到2.5mV!
4楼的意思是对的,可能提法不对,16位的A/D不会变成13位,只是计算分辨率要用18V计算:18/2^16大约0.27mV,因此13bit的A/D就可以满足18V分辨到2.5mV的要求!

楼主:
请问用过采样求平均技术怎样测量18V的模拟信号?

过采样和求平均值可以提高ADC的分辨率,这个我听说过,但我还是想把0-18V模拟信号处理后用一个16位的A/D采集,这样要保险一点。请大家推荐几个16位的片子,价格中等就可以。
把18V信号变为2.25V大家觉的用什么方法好一点?是直接分压还是用反向比例放大器?或者有更好的。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