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flash作为2407的程序存储器,如何进行烧录呢?

楼主(2007-10-13):
1.例如我先把程序通过烧录器烧到flash中,然后再把flash芯片焊接到板子上。可是这样修改flash就难了,不可能改一次程序就焊接一次芯片吧
2.我把flash芯片先焊接到板子上,然后用编程器烧录,这样好像有跳很多线呀,flash和cpu也连接在一起,不好办啦
3。2407里面编个程序,pc把hex文件通过串口先给2407,然后2407把程序烧到flash中,这个方案跳线少,但是pc上要编个软件,麻烦呀!还要看hex文件的格式,zlg的51开发板原来就是这个办法
4.不知各位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A:
做一个脱机下载器

读取Flash,然后将数据发送之板子,板子收到数据烧写Flash,当然,这个程序就自己写了(相当于ISP)

LPC 的900系列的 烧写时,可以设定进入ISP程序空间还是用户空间
STC系列的 在10MS内,收不到同步码就进入用户空间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