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里面长条空怎么画啊!

楼主(2007-10-15):
PROTEL99里面长条空怎么画啊!

网友A:
dd

用钻空层 drilldrawing 记不清了

网友B:
RE:搂主

晕,是 长条孔 吧!

网友C:
把信息放在机械层,然后告诉厂家...

网友D:
我是这样处理的。

如果你的长条孔不需要孔金属化的话,那直接在机械层里用线条画出来就行了。
如果需要金属化的话,我一般都是搞一排焊盘挨在一起,这样做出来就是一个有金属化的长条孔了。

网友D:
或者

或者是用一个长条型的PAD,然后在上面挨着打一排小的VIA,这样比前面的方法更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