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8880拨号问题!!!!!!!急!!!!!!!!!

楼主(2007-10-15):
最近在做一个通过电话网进行数据传输的课题,用mt8880拨号并进行数据的传输.现在卡在拨号问题上,我把我的试验现象说一下,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我还有哪里没有考虑到.谢谢了!!!!!!!!!!!比较急!!!!!!!!!!!
1、用示波器在MT8880的DTMF信号输出端(8脚)能够检测到双音频信号,信号峰峰值在2V左右;
2、连续发送同一个号码,用示波器做FFT分析双音频信号的频率分量也与datasheet上的频率合成表格一致,每一个号码都观察了的;
3、做拨号试验时,我在系统上并了一部电话机,系统拨号时在电话里能听到我们用电话拨号时一样按键音,但是电话还没拨完就听到语音提示所拨的号码是空号。

网友A:
找个电话测修仪测测

楼主:
回2楼

现在实验室就是没这个设备啊!!!!!!!!!!

网友B:
超时了吧

楼主:
超时应该不会

拨号间隔1秒,我们平时用电话拨号时有时拨号间隔也不止1秒吧,还是能拨出去啊!

网友C:
是不是一个号的锁定时间太短了?

网友B:
手工拨号间隔没有1秒

楼主:
已解决

问题不在软件,硬件抗干扰问题。拨出去的DTMF信号被叠加了一个频率固定在600Hz左右的正弦分量,导致解码有误。

楼主:
谢谢

还是要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D(2008-01-31):
注意编码

应该是你的电话号码里面含有0,而0在MT8880的编码是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