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架构怎么写

楼主(2007-10-16):
如图要实现电话,短信功能,软件架构该怎么写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611649573.pdf

网友A:
呵呵

先分层次:应用、中间件(例如协议处理)、驱动等等。
再分模块。
搞清楚层次/模块之间的控制流和数据流。
再设计模块间接口。

呵呵,这个是结构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