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口波特率误差0.16%,可连续传输多少个字节?

楼主(2007-10-16):
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57600 用参数计算出实际波特率57692,
当这个单片机与PC机的57600通信时,能连续正确传输多少字节呢?

网友A:
是异步的,只要能传一个后面就没问题。

网友B:
波特率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串口波特率误差在2%以内,就能实现连续正确的传输。
反正都是先起始位,再数据位,最后是停止位。

楼主: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节传输完成后都会重新同步上,是吧?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节传输完成后都会重新同步上,是吧?
这样我就放心了,呵呵。

网友C:
是的,每个字节都有起始位、停止位的

网友D:
..

单片机以波特率16倍的速度对串口信号采样 当发现启始信号以后与外部同步 每个信号位采样16次 其中选择中间三位(7、8、9)的值做此传输位值 这三个位的值如果不同 也要3选2 选2位一致的电平值为信号值 把你的误差和你要的波特率算一下 看看

网友E:
异步的波特率误差不会产生累积效应的

网友F:
已经很准确了

网友G:
看来LZ对异步通信理解不够啊。。。

网友H:
理论上

一个字节内误差不超过半位应该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