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单片机“死锁”

楼主(2007-10-16):
大家好!

    请教如何让单片机死锁?(PIC或 EMC 的8位单片机)

   用打火机放电的东西在单片机上背上放电也不 能死锁,

   连复位都很少,怎么办可以看到死锁现象?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死锁?

死锁?

怎么样的死锁?程序跑飞?还是工作不正常,为了解密?
嘻嘻!

楼主:
死锁就是让单片机发烫

    程序跑飞,工作不正常,那都是编程的问题。

    死锁是单片机发烫,复位都没用。以前有贴子。

  我没见过死锁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想验证一下。

  也想知道我用的芯片到底怎么样

网友B:
试下

用烧红的烙铁滋在CPU的表面,哈哈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CMOS集成电路的寄生可控硅效应?

被触发之后迅速发热,如果电源没有限流措施,IC将很快烧掉。
想看到这种现象需要在电源端引入很大噪声,瞬间值要超过MAX VDD,大概20V左右。

网友D:
打高静电。。。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一般高静电怎么操作  才比较有效果。

网友E:
pic

的单片机管脚加一个 负压 脉冲 试验一下。

网友F:
LS方法是对的。

一定要注意不要烧了。

网友G:
加超出0-Vcc范围的电压脉冲到IO口

网友F:
不建议加正电压

过高的正电压虽然也可能实现,但操作的时候似乎更可能让CHIP整个OVER

网友H:
如果既想看latch-up又不想MCU over

可以在VDD上串限流器件(电阻或自复保险)
是否容易出现latch-up现象和芯片的制造工艺有关,现在的片子不那么容易锁了

网友D:
单片机工作电流很小,适合用自复保险吗?

楼主:
打火机或煤气点火枪 在芯片附件放电

打火机或煤气点火枪  在芯片附件放电

不知是正的还是负的电压?
;;;;;;;

发现 flash的芯片整体抗静电的能力 低于 OTP系列的。

不知大家是否有同感。  注意是说整体。

网友D:
高可靠性的情况就是要用OTP。。。

网友I:
用 微波炉

加热

楼主:
就是发现0TP的的确好些

有没有朋友发现OTP的芯片被打的发烫的?

我倒试出了flash的片子被打的发烫了

网友J:
楼主有啥目的?

玩这么高深的东西,看来要做一个在很恶劣环境下的项目哦...

网友F:
没听说……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高可靠性的情况就是要用OTP。。。

以OTP/FLASH来决定,有点说笑了把?

只是设计指标的问题,如果OTP设计指标不达FLASH,OTP应该是不好了,呵呵,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观点的?

网友D:
回yewuyi,我说的对不对,自己去GOOGLE一下。。。

楼主:
yewuyi

 yewuyi :  我看了不少关于你的帖子,很佩服。
;;;;;;;;;;;;;;;;;;;;;;;;;;;

关于ayb_ice说的,我是比较支持的。

当然FLASH的芯片可以设计很好,这一点不用怀疑。

但就设计好的系统来说,OTP的抗干扰好些也不是没有道理。

结构(材料)与线宽(功能多)两个要素来解释不知大家支持不?
;;;;;;;;;;;;;;;;;;;;;;;;;;;

抗静电是个指标,ethunter ,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

做技术,要的是认真。做到自己心中有底。

网友F:
不支持

对于不同的设计来讲线宽不能决定什么,指标和设计是关联的,你想要设计到某种指标并达到这个指标,用户确定芯片质量可通过芯片的技术指标做参考,但没听说用是FLASH还是OTP来确定的,也没听说是通过采用0.7工艺还是0.35工艺来确定的,这如同你去买一把**,这把**能打多远,和它是黄金做的还是不锈钢做的根本没关系,有关系的只是这把枪到底设计到打多远,对于不同厂家的**更加不能用这个来区分了,A用黄金做的,不代表就能比B用不锈钢做的质量好。

如果质量可以简单的用材料做判断依据,那请问:用同样材料做的产品,他们的质量如何确定?

对CHIP来说,材料是质量的一部分,但绝不会是决定因素,设计的指标是否达到才是决定因素。

楼主:
yewuyi 你跑题了

我们讲的是目前的flash的整体低于OTP的。

不是说flash的达不到指标。可以达到,只是对设计要求高点。就好比:

pic的抗干扰好,大家都认可。而国产有些单片机抗干扰要差点,但只要设计用

心点
     国产的那些单片机可以达到指标的。 这是同一个道理。

“如果质量可以简单的用材料做判断依据,那请问:用同样材料做的产品,他们的质量如何确定?”

答案是: 那就是工艺呀!

呵呵,此话题就暂到此吧

网友K:
呵呵,lz怎么想起做这样的实验

楼主:
回 huangqi412

抗静电是个指标

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

做技术,要的是认真。

做产品,就要做到自己心中有底。

网友F:
你所发的问题和静电没关系……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5楼: 回 huangqi412

抗静电是个指标

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问题。

做技术,要的是认真。

做产品,就要做到自己心中有底。

//发现你的理解可能有偏差,你这是CHIP的LACH UP的能力,和ESD没关系,千万不要混了

网友L(2010-12-16):
最近产品上的LPC2103死锁了。

方法如下:
220V交流整流成直流,串接直流继电器和转换开关,
直流继电器线圈不要加反向二极管,
把转换开关附近的线绕几圈成电感状,
把电感状线贴近线路板,
反复开关转换开关。,

没几下,基本上单片机就死锁了,
lpc2103电源电压由3.3V下降到2.3V,
并且不能复位,
除非断电,功能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L:
求解决方法!

网友M:
小心玩火自焚啊!!

网友L:
最近试验,
发现主要是脉冲群窜进电源造成的。
在干扰窜入位置加共模扼流圈,ok!

同时试验了,一块PIC16F883的板子,无论线放在板子的什么地方,绕几圈,怎么干扰都不会锁死,
用的还是内部看门狗。

可见单片机本身抗干扰还是有区别的

估计可能PIC16F883有掉电复位功能,LPC2103没有。

网友N:
, latch-up不容易,现在单片机的工艺都不错,如果很容易就latch-up就不要用了

网友O:
这个帖子春阳不发言很奇怪

网友P:
用烧红的烙铁滋在CPU的表面,哈哈
引用 网友B:

网友Q:
不想让它死锁时它死锁了,真想让它死锁时倒不死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