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耗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用的是12F629,在外接3节干电池电压为4.5V时,电流为5uA,而接4节干电池,然后通过2个二极管降压到4.8V左右,电流缺到了15uA,请教这情况正常吗,有没有什么降低功耗的办法?谢谢!!

网友A:
二极管在电流很小的情况下,压降根本没有0.7V。。。

楼主:
..

LS说的很对,小电流时没有完全导通,所以4节干电池情况下,6V不到才降到4。8V

楼主:
。。。

顶起啊。。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B:
楼主能确定电压是4.8V?

楼主:
...

因为4节电池也不是完全满的。。二极管在这情况下也不是完全导通的。。实测4.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