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实现高精度的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7-10-18):
  我现在一般用pwm实现电流或电压输出,但是精度不高.怎么做才能做到精度高且响应速度不要太慢

网友A:
dd

用ad!啊俺写反了

网友B:
要快且准只能用DAC了

楼主:
RE

能不能推荐一个性价比,较高的dac

网友C:
DA,看你要求的精度了,高的就贵

网友A:
dd

单片机有自带12位da的

楼主:
RE

12位的就可以了,单片机自带12位的比较少,要单片机自带12位da的单片机就比较局限

网友D:
C8051F有多款带12DA的。。。

网友E:
14位PWM怎么样,60HZ

稍微滤下波就好了的.

网友D:
16位的PWM的单片机多的是,频率一般在几百HZ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