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合适的D/A转换器,怎么这么难

楼主(2007-10-18):
忍受不了AD669的价格,150元,坏一片就象割一快肉,12位的TLV5618,也不便宜,输入数字全部为0时输出总不是0V,最高竞达7,8mV,还经常一上电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一个通道,在那些公司的网站上找,要么是价格高,要么是供货周期长达3个月以上,要么是很难在国内买到。有没有经常用16位和12位D/A的高手推荐一下好买好用的D/A?

网友A:
关于D/A转换器,我觉得并行的接口比串行接口可靠

串行接口完成一个指令要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万一有中断,造成控制时序错误,输出就可能出错,或器件控制出错,如果在发指令期间关闭中断,有可能错过某些重要事件,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网友B:
楼上的 TCLG在瞎说吧。。。

MCP3421是18位AD,价格不错<1$,(速度不够快,位数可配置,与输出位数有关)。。。
串行接口中断有什么问题,即使有也是程序问题,与接口有关系吗?

楼主:
我说的是D/A,不是A/D,

我说的是可靠性,不是说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C:
dd

单片机自带的12位da不能行吗

网友D:
DA的价格比AD贵?

DA用的不多,都是10位的.印象里面没有这么贵吧? DA的原理也比AD简单,怎么会贵这么多啊.
C8051F带2路12位电流型DA的单片机,才几十块钱而已啊.
网站上的报价,如果上K的话,要砍下一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