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 选哪种好啊?谢谢!

楼主(2007-10-19):
请教:
设置 TMOD ,可以 设置 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为
0   13 位 低5 高8
1   16 位 低5 高8
2   常数自动装入的 8 位 定时器/计数器

各位 大哥  0,1,2 选哪种好啊?
一般是选哪种

选 1 和 2 比较容易溢出
是不是好些,
那样 TH0 TH1 设置小的就可以了啊

为什么要 16 位那些多呢?
不是位位越小就越容易产生中断吗?

谢谢!

网友A:
继续看书吧。。。

网友B:
回楼主

13位的不要理它,看都不用看
一般用16位的,
还有一些情况比如波特率和一些不8位定时就够了的情况下用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