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EPROM保存数据的算法.

楼主(2007-10-22):
假设我所保存的200组数据已满,当第201组的数据来的时候,我如何把前面的200组数据移一位?然后把刚得到的第201组数据变成第一组数据,第202组娄据变成2,第203组数据变成3如此类推.........请教这种算法

即:                    1   2   3 4 5 6....200
当201 202 203 来的时:201 202 203 4 5 6....200

网友A:
re

这是一种环形指针算法,可参考zlg有关单片机的书。

网友B:
一一对应不好吗。。。

楼主:
回两位

回2楼,请问网上有ZLG的例子吗?我这里没他的书

回3楼,如何一一对应?上面叫这样做的....

网友C:
你只需要建立一个表示起始的索引

俺这个循环写EEPROM程序就包括你的要求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527

网友D:
覆盖最早的数据,不要移动数据,太浪费时间!

做个指针变量,重新定位“1-200”即可!

网友E:
这种方法好

看了你上面的描述,这不就是在数椐缓冲满200后,新数椐直接复盖原数椐吗?此时并对200后的数椐计数,满200后再复盖。这么简单,大家讨论的那么费劲,我晕。

网友A:
re

试一下www.zlgmcu.com

网友B:
随便说说

用个变量做编号,从零开始,到200等于写满,清除后变量归零即可。。。
就这玩意还啥算法。。。

网友F:
直接覆盖

看你列的那个表,201,202,203放在了原来1,2,3的位置,直接覆盖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G:
环形队列。很经典的数据结构……

网友H:
256最省劲~~~

unsigned char X;
A[X++]=D;

网友I:
要点: 是覆盖最早的数据,不是移动数据

1. EEPROM中找个字节纪录当前的数据长度.
2. 每次根据数据长度计算出EEPROM中待写的地址, 写完后数据长度+1
3. 超过200时, 数据长度为1.
4. 循环上面

网友I:
你是要保留最后的200组纪录吧.

网友J:
LS上的对

用Hashtable形成一个简单的线性表,一个做index,一个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