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学LCD12864菜单程序(包含完整程序)

楼主(2007-10-22):
/*-------------------------------------------
项目名:   家电中央控制系统工程
程序名:    显示MCU总体程序
编写人:    杜洋
初写时间:  2005年9月5日晚20时
程序功能:    实现液晶、语音部分的人机对话和总线的通信
实现方法:  用中断实现总线接收
CPU说明:   89S52  12MHZ晶振
接口说明:  (详见 初定义)
信息说明:
修改日志:
  NO.1-

-------------------------------------------*/

;----------------------------------------初定义

LCDDAT    EQU     P2

RS        EQU     P3.5

RW        EQU     P3.6

E         EQU     P3.7

REDLED    EQU     P3.4

BACKLED   EQU     P3.1

PLAY      EQU     P1.7

STOPIN    EQU     P3.0

LIN       EQU     P3.2

SPDAT     EQU     P1

XX2       EQU     P0.0

LT_RAM    EQU     30H

LR_RAM    EQU     40H

SP_RAM    EQU     20H

DIS1_RAM  EQU     50H

DIS2_RAM  EQU     70H

DIS3_RAM  EQU     60H

DIS4_RAM  EQU     80H

RR1       EQU     26H

RR3       EQU     21H

RR4       EQU     22H

T0_RAM    EQU     23H

QR3_RAM   EQU     24H

QR2_RAM   EQU     25H

LCDDISPLAY EQU    26H                      ;菜单显示移位寄存器

MENU_RAM  EQU     27H                     ;菜单位置寄存器

ONOFFLCD  EQU     28H

;-------------------------------------程序入口

    ORG     0000H

    JMP     LCD_START

    ORG     0003H

    JMP     LIN_INT0

     ORG     000BH

     JMP     LED_T0

    ORG     0030H

;--------------------------------------主程序开始

LCD_START:

    SETB   PLAY

     MOV    T0_RAM,#250

     MOV    TMOD,#01H

     SETB   ET0

     MOV    TL0,#0B0H                ;50MS定时初值(T0计时用)

     MOV    TH0,#3CH                ;50MS定时初值

     CLR    IT0

    SETB   EX0

     SETB   TR0

     SETB   EA

     MOV    DPTR,#TAB_0

     CALL   START_LCD

;-----自检程序

     CALL   DL1S

     MOV    MENU_RAM,#00H

     MOV    DPTR,#TAB_H

     CALL   START_LCD

     CLR    LCDDISPLAY

;--------------------------------------主循环体程序

LCD_LOOP:

     JB  ONOFFLCD,DISPLAY_PRO

LCD_LOOP_1:

    JMP    LCD_LOOP

;---------------------------- 菜单显示处理

DISPLAY_PRO:

    MOV   A,MENU_RAM

      MOV   DPTR,#MENUTAB_HOST

     RLC   A

     JMP   @A+DPTR

MENUNEXT:

     CALL   START_LCD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

MENUTAB_HOST:

     JMP    HOST_H           ;主菜单
     JMP    HOST_1           ;       1,控制
     JMP    HOST_2            ;       2,设置
     JMP    HOST_3              ;    3,智能
     JMP    HOST_4               ;  4,帮助

MENUTAB_1:

     JMP    HOST_11          ;
     JMP    HOST_12           ;
     JMP    HOST_13            ;

MENUTAB_2:
     JMP    HOST_21          ;
     JMP    HOST_22           ;
     JMP    HOST_23            ;

MENUTAB_3:

     JMP    HOST_31          ;
     JMP    HOST_32           ;
     JMP    HOST_33            ;

MENUTAB_4:

     JMP    HOST_41          ;
     JMP    HOST_42           ;
     JMP    HOST_43            ;

;-------------------------------菜单项主流程

HOST_H:                 ;主菜单的适用键

     MOV   A,LCDDISPLAY

     CJNE  A,#01H,HH_H1

     MOV    DPTR,#TAB_1

     MOV    MENU_RAM,#01H

     JMP    MENUNEXT

HH_H1:

     CJNE  A,#02H,HH_H2

    MOV    DPTR,#TAB_2

     MOV    MENU_RAM,#02H

     JMP    MENUNEXT

HH_H2:

     CJNE  A,#03H,HH_H3

    MOV    DPTR,#TAB_3

     MOV    MENU_RAM,#03H

     JMP    MENUNEXT

HH_H3:

     CJNE  A,#04H,HH_H4

    MOV    DPTR,#TAB_4

     MOV    MENU_RAM,#04H

     JMP    MENUNEXT

HH_H4: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第一层菜单

HOST_1:                                   ;《《《控制》》》

    MOV   A,LCDDISPLAY               ;回到主菜单

     CJNE  A,#0DH,HH_10

     MOV    DPTR,#TAB_H

     MOV    MENU_RAM,#00H

     JMP    MENUNEXT

HH_10:

     MOV   A,LCDDISPLAY

     CJNE  A,#01H,HH_11

     MOV    DPTR,#TAB_11

     MOV    MENU_RAM,#05H

     JMP    MENUNEXT

HH_11:

     CJNE  A,#02H,HH_12

    MOV    DPTR,#TAB_12

     MOV    MENU_RAM,#06H

     JMP    MENUNEXT

HH_12:

     CJNE  A,#03H,HH_13

    MOV    DPTR,#TAB_13

     MOV    MENU_RAM,#07H

     JMP    MENUNEXT
HH_13: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HOST_2:                                   ;《《《设置》》》

     MOV   A,LCDDISPLAY               ;回到主菜单

     CJNE  A,#0DH,HH_20

     MOV    DPTR,#TAB_H

     MOV    MENU_RAM,#00H

     JMP    MENUNEXT
HH_20:

     MOV   A,LCDDISPLAY

     CJNE  A,#01H,HH_21

     MOV    DPTR,#TAB_21

     MOV    MENU_RAM,#09H

     JMP    MENUNEXT

HH_21:

     CJNE  A,#02H,HH_22

    MOV    DPTR,#TAB_22

     MOV    MENU_RAM,#0AH

     JMP    MENUNEXT

HH_22:

     CJNE  A,#03H,HH_23

    MOV    DPTR,#TAB_23

     MOV    MENU_RAM,#0BH

     JMP    MENUNEXT

HH_23: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HOST_3:                                     ;《《《智能》》》

    MOV   A,LCDDISPLAY                 ;回到主菜单

     CJNE  A,#0DH,HH_30

     MOV    DPTR,#TAB_H

     MOV    MENU_RAM,#00H

     JMP    MENUNEXT

HH_30:

     MOV   A,LCDDISPLAY

     CJNE  A,#01H,HH_31

     MOV    DPTR,#TAB_31

     MOV    MENU_RAM,#0CH

     JMP    MENUNEXT

HH_31:

     CJNE  A,#02H,HH_32

    MOV    DPTR,#TAB_32

     MOV    MENU_RAM,#0DH

     JMP    MENUNEXT

HH_32:

     CJNE  A,#03H,HH_33

    MOV    DPTR,#TAB_33

     MOV    MENU_RAM,#0EH

     JMP    MENUNEXT

HH_33: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HOST_4:                                  ;《《《帮助》》》

    MOV   A,LCDDISPLAY              ;回到主菜单

     CJNE  A,#0DH,HH_40

     MOV    DPTR,#TAB_H

     MOV    MENU_RAM,#00H

     JMP    MENUNEXT

HH_40:

     MOV   A,LCDDISPLAY

     CJNE  A,#01H,HH_41

     MOV    DPTR,#TAB_41

     MOV    MENU_RAM,#0FH

     JMP    MENUNEXT

HH_41:

     CJNE  A,#02H,HH_42

    MOV    DPTR,#TAB_42

     MOV    MENU_RAM,#10H

     JMP    MENUNEXT

HH_42:

     CJNE  A,#03H,HH_43

    MOV    DPTR,#TAB_43

     MOV    MENU_RAM,#11H

     JMP    MENUNEXT

HH_43: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第二层菜单

HOST_11:

    MOV    DPTR,#TAB_11

     MOV    MENU_RAM,#04H

     JMP    MENUNEXT

HOST_12:

    MOV    DPTR,#TAB_12

     MOV    MENU_RAM,#04H

     JMP    MENUNEXT

HOST_13:

    MOV    DPTR,#TAB_13

     MOV    MENU_RAM,#04H

     JMP    MENUNEXT

HOST_21:

    MOV    DPTR,#TAB_21

     MOV    MENU_RAM,#07H

     JMP    MENUNEXT

HOST_22:

    MOV    DPTR,#TAB_22

     MOV    MENU_RAM,#07H

     JMP    MENUNEXT

HOST_23:

    MOV    DPTR,#TAB_23

     MOV    MENU_RAM,#07H

     JMP    MENUNEXT

HOST_31:

    MOV    DPTR,#TAB_31

     MOV    MENU_RAM,#0AH

     JMP    MENUNEXT

HOST_32:

    MOV    DPTR,#TAB_32

     MOV    MENU_RAM,#0AH

     JMP    MENUNEXT

HOST_33:

    MOV    DPTR,#TAB_33

     MOV    MENU_RAM,#0AH

     JMP    MENUNEXT

HOST_41:

    MOV    DPTR,#TAB_41

     MOV    MENU_RAM,#0DH

     JMP    MENUNEXT

HOST_42:

    MOV    DPTR,#TAB_42

     MOV    MENU_RAM,#0DH

     JMP    MENUNEXT

HOST_43:

    MOV    DPTR,#TAB_43

     MOV    MENU_RAM,#0DH

     JMP    MENUNEXT

 ;------------------------------

;----------------------------显示内容

TAB_0:
;--""----;
DB "    欢迎使用    ----------------家电中央控制系统自检中......    "
TAB_H:
;--""----;
DB "====主菜单项====3-智能   4-帮助1-控制    2-设置               "
TAB_1:
;--""----;
DB "====控制选项====2-控制全部从机 1-从机选择控制 3-更新从机联接  "
TAB_2:
;--""----;
DB "====设置选项====2-遥控设置   1-系统设置   3-时间设置    "
TAB_3:
;--""----;
DB "====智能选项====2-温度自动控制 1-编程自动控制 3-时间自动控制  "
TAB_4:
;--""----;
DB "====帮助选项====2-使用说明   1-系统自动检测 3-关于......       "
TAB_11:
;--"1AAAAAAAAAAAAAAA3AAAAAAAAAAAAA         AA2AAAAAAAAAAAAA         AA4AAAAAAAAAAAAAAA"----;
DB "==从机选择控制==2-            ",0FH,20H,"1-            ",0FH,20H,"3-            ",0FH,1FH
TAB_12:
;--""----;
DB "==控制全部从机==2-关闭全部从机 1-开启全部从机 共有从机  个 "
TAB_13:
;--""----;
DB "==更新从机联接== [执行]-开始更新更新从机状态报告 [取消]-退出更新"
TAB_21:
;--""----;
DB "====系统设置====                                                "
TAB_22:
;--""----;
DB "====遥控设置====1-设置遥控键值  16路遥控开关设置2-设置遥控对象 "
TAB_23:
;--""----;
DB "====时间设置====2005年09月06日  数字键入后按执行  22时33分      "
TAB_31:
;--""----;
DB "==编程自动控制== [执行]-打开串口通过电脑串口编程 [取消]-关闭串口                                               "
TAB_32:
;--""----;
DB "==温度自动控制==                                                "
TAB_33:
;--""----;
DB "==时间自动控制==                                                "
TAB_41:
;--""----;
DB "==系统自动检测==                                                "
TAB_42:
;--""----;
DB "====使用说明====是由主机和多个从家电中央控制系统机组成的系统。",20H,1FH
TAB_43:
;--""----;
DB "====关于....====统完全由杜洋自行本家电中央控制系开发,产权所有。"
TAB_EORR:  ;错误信息
;--""----;
DB "====系统错误====自检的错误!!!系统内部产生无法请断电后重新启动"
TAB_NEW:      ;新从机加入
;--""----;
DB "==有新从机接入==统....          有新的从机接入系从机ID号:   "
TAB_OUT:      ;有从机断开
;--""----;
DB "====从机断开====已有1个从机断开 系统自检时发现--从机ID号:   "
TAB_ON:      ;开启了某从机
;--""----;
DB "====从机开启====                从机已经开启....从机ID号:   "
TAB_OFF:      ;关闭了某从机
;--""----;
DB "====关于....====                                                "
TAB_LIVE:  ;自检报告显示
;--""----;
DB "====关于....====                                                "
TAB_MESSAGE:    ;系统状态信息
;--""----;
DB "====关于....====                                                "
TAB_BESY:        ;系统忙
;--""----;
DB "====系统忙碌====请耐心等候....  系统正在内部处理----------------"

TAB_ABOUT1:       ;系统开发关于。。。
;--""----;
DB "====关于....====                                                "
TAB_ABOUT2:
;--""----;
DB "====关于....====                                                "
TAB_ABOUT3:
;--""----;
DB "====关于....====                                                "

TAB_NAME1:         ;系统使用说明书
;--"1AAAAAAAAAAAAAAA         3AAAAAAAAAAAAAAA2AAAAAAAAAAAAAAA4AAAAAAAAAAAAAAA"----;
DB "主机可以对任意",20H,1EH,"控制,并可以实现从机进行无线开关基本智能化控制",2EH,1FH
TAB_NAME2:
;--""----;
DB "                                                                "
TAB_NAME3:
;--""----;
DB "====关于....====                                                "
TAB_NAME4:
;--""----;
DB "====关于....====                                                "
TAB_NAME5:
;--""----;
DB "====关于....====                                                "
TAB_NAME6:
;--""----;
DB "====关于....====                                                "

TAB_W1:
;--""----;
DB "====关于....====                                                "
TAB_W2:
;--""----;
DB "====关于....====                                                "
TAB_W3:
;--""----;
DB "====关于....====                                                "
TAB_W4:
;--""----;
DB "====关于....====                                                "

;----------------------------
START_LCD:

    MOV    R1,#DIS1_RAM

     MOV    R2,#0

START_LCD_1:

     MOV    A,R2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R2

     INC    R1

     CJNE   R2,#64,START_LCD_1

     CALL   LCD_DISPLAY

     RET

;------------------------------显示寄存器清空
CLR_RAM:

    MOV    R0,#DIS1_RAM          ;清共64个内存单元

     MOV    R7,#64          ;

CLEARDISP:

    MOV    @R0,#00H          ;

     INC    R0             ;

     DJNZ   R7,CLEARDISP   ;

     RET

;--------------------------------------------渐亮显示程序
LED_LOOP1:                   ;

    CLR    A

LED_LO1:

    CLR    BACKLED

     INC    A                       ;A加1,渐渐的增加亮的时间

     CJNE   A,#0FFH,E2              ;当最亮时跳出

E1:

    JMP    LED_OVER1                 ;

E2:

    MOV    R7,A                    ;
D1:

    MOV    R6,#10                    ;

D019:

    JNB    LIN,LED_OVER1

     DJNZ   R6,D019                 ;

     DJNZ   R7,D1                    ;

     SETB   BACKLED                     ;

     JNB    LIN,LED_OVER1

     CPL    A                    ;取反A

     MOV    R7,A                    ;

D2:

    MOV    R6,#10                    ;

D029:

    JNB    LIN,LED_OVER1

     DJNZ   R6,D029                    ;

     DJNZ   R7,D2                    ;

     CPL    A                    ;取回正A

     JMP    LED_LO1                    ;

LED_OVER1:

    CLR    BACKLED

     RET

;--------------------------------------------------渐暗子程序

LED_LOOP2:

    CLR    A

LED_LO2:

    SETB   BACKLED

     INC    A

     CJNE   A,#0FFH,W2

W1:

     JMP    LED_OVER2

W2:

     MOV    R7,A

D11:

     MOV    R6,#10

D19:

     JNB    LIN,LED_OVER2

     DJNZ   R6,D19

     DJNZ   R7,D11

     CLR    BACKLED

     JNB    LIN,LED_OVER2

     CPL    A                     ;;

     MOV    R7,A

D22:

     MOV    R6,#10

D29:

     JNB    LIN,LED_OVER2

     DJNZ   R6,D29

     DJNZ   R7,D22

     CPL    A

     JMP    LED_LO2

LED_OVER2:

    SETB    BACKLED

     RET

;---------------------------------总线发射程序

LIN_T:

    CLR    REDLED

    CLR    EA

    CALL   BB

    MOV    R0,#LT_RAM

    MOV    R2,#4

LINT00:                      ;放入数据表

    MOV    A,@R0

    MOV    R3,#8

LINT0:                       ;发射数据

    RRC    A

    JC     LINT1

    CALL   B0

    JMP    LINT2

LINT1:

    CALL   B1

LINT2:

    DJNZ   R3,LINT0

    INC    R0

    DJNZ   R2,LINT00

LINTEXIT:    ;退出发射

    SETB   LIN

    SETB   EA

    SETB   REDLED

    RET

;------------------------------------代码0、1发射子程序[底层]

BB:                               ;初始化代码

    CLR    LIN

    CALL   DL4500US

    RET

B1:                              ;“1”的代码

    SETB   LIN

    CALL   DL1120US

     CLR    LIN

    CALL   DL560US

    RET

B0:    ;“0”的代码

    SETB   LIN

    CALL   DL560US

    CLR    LIN

    CALL   DL560US

     RET

;======================================T0中断处理

LED_T0:

    CLR    EA

     JNB    BACKLED,LED_T0_1

     CALL   LED_LOOP1

LED_T0_1:

    CLR    BACKLED

     DJNZ   T0_RAM,LEDT0_OUT

     CLR    TR0

     MOV    T0_RAM,#250

     CALL   LED_LOOP2

LEDT0_OUT:

     MOV    TL0,#0B0H                ;50MS定时初值(T0计时用)

     MOV    TH0,#3CH                ;50MS定时初值

    SETB   EA

     RETI

;=========================================T0中断结束

;=========================================总线中断处理(int0)

LIN_INT0:

    CLR    REDLED

    CLR    EA                           ;

    PUSH   PSW                           ;

    PUSH   ACC

    MOV    RR1,R1                ;将R1的值寄存保护起来

    MOV    RR3,#7

II0:                               ;

    CALL   DL560US

    JB     LIN,INTT0EXIT            ;

    DJNZ   RR3,II0

    MOV    R1,#LR_RAM              ;数据载入地址及位数

AINN:                                ;读出数据包长度位

    MOV    RR3,#8                       ;数据长度接收初定义

AINN0:

    JNB    LIN,$

    CALL   DL882US

    MOV    C,LIN

    JNC    AINN1

    CALL   DL560US

AINN1:                                  ;数据放入寄存器

    MOV    A,@R1

    RRC    A

    MOV    @R1,A

    DJNZ   RR3,AINN0

    MOV    RR4,A

    INC    R1

INN:                                 ;数据包正文

    MOV    RR3,#8

INN0:

    JNB    LIN,$

    CALL   DL882US

    MOV    C,LIN

    JNC    INN1

    CALL   DL560US

INN1:                                      ;数据放入寄存器

    MOV    A,@R1

    RRC    A

    MOV    @R1,A

    DJNZ   RR3,INN0

    INC    R1

    DJNZ   RR4,INN

;----------

    CLR    LCDDISPLAY

     SETB TR0

     MOV    A,LR_RAM+1

     CJNE   A,#03H,INTT0EXIT

     MOV    LCDDISPLAY,LR_RAM+3

                          CPL XX2

     SETB   ONOFFLCD

INTT0EXIT:                         ;退出接收

    SETB   LIN

     MOV    T0_RAM,#250

     MOV    R1,RR1                          ;还原主程序中R1的值

    POP    ACC

    POP    PSW

    SETB   EA

    SETB   REDLED

    RETI

;=========================================中断结束

;----------------------------液晶子程序
LCD_DISPLAY:

CLR   REDLED

PPPP_1:
MOV QR3_RAM,#30H
CALL WRI

MOV QR3_RAM,#0CH
CALL WRI

MOV QR3_RAM,#05H
CALL WRI

MOV QR3_RAM,#01H
CALL WRI

MOV QR3_RAM,#06H
CALL WRI

PPP_1:
MOV R2,#64
MOV QR3_RAM,#80H
CALL WRI
MOV R0,#DIS1_RAM
PPP_11:
MOV A,@R0
MOV QR2_RAM,A
CALL WRD
INC R0
DJNZ R2,PPP_11

SETB   REDLED

RET

;-------------------------液晶写入子程序
;写入"指令“子程序
WRI:

PUSH ACC
CLR RS
SETB RW
WRI_1:
MOV LCDDAT,#0FFH
SETB E
MOV A,LCDDAT
CLR E
JB ACC.7,WRI_1
CLR RW
MOV LCDDAT,QR3_RAM
SETB E
CLR E
POP ACC

RET

;写入"数据"子程序
WRD:

PUSH ACC
CLR RS
SETB RW
WRD_1:
MOV LCDDAT,#0FFH
SETB E
MOV A,LCDDAT
CLR E
JB ACC.7,WRD_1
SETB RS
CLR RW
MOV LCDDAT,QR2_RAM
SETB E
CLR E
POP ACC

RET

;-----------------------------------------延时子程序

;-----------

DL882US:
MOV R6,#20
D0: MOV R7,#20
DJNZ R7,$
DJNZ R6,D0
RET

DL4500US:
MOV R6,#10
DE1: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E1
RET

DL560US:
MOV R6,#20
DE2: MOV R7,#12
DJNZ R7,$
DJNZ R6,DE2
RET

DL1000US:
MOV R6,#2
DE3: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E3
RET

DL9000US:
CALL DL4500US
CALL DL4500US
RET

DL1120US:
CALL DL560US
CALL DL560US
RET

DL20MS:                                  ;20毫秒延时,主要用于去抖动。(100,100)

    MOV    R6,#100

DL20MS_1: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L20MS_1

    RET

DL60MS:                             ;60毫秒延时

    CALL   DL20MS

     CALL   DL20MS

     CALL   DL20MS

     RET

DL1S:                                ;1秒延时,用在了开始等待。(50)

    MOV    R5,#50

DL1S_1:

     CALL   DL20MS

     DJNZ   R5,DL1S_1

     RET

;---------------------------------------结束

END

网友A:
请问写菜单是根据什么原理来写的呢?

网友B:
强人……

就是汇编不太酷。。。

网友C:
偶现在还用汇编

楼主:
俺是借花献佛?C的也有没有调试出来

俺是借花献佛?C的也有没有调试出来
俺是借花献佛?C的也有没有调试出来

网友:
这个液晶显示菜单真的很烦琐

现在有显示都用现成的触摸屏,那东西简单多了

网友D:
呵呵,不错的哦

看看,下来学习一下。
要是有硬件电路图就更好了,

不过也没关系,慢慢看吧,这样有利于学习

网友E:
我的菜单程序

http://www.chipart.cn/cam8x/ui.asp
相关链接:http://www.chipart.cn/cam8x/ui.asp

网友F:
不错的说

两个菜鸟问题:
    1.该程序中89s52的P2口在硬件设计的时候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
    2.如何检测一个LCD的好坏?

网友G:
晕啊,汇编会累死的,

网友B:
我见过汇编高手

真正的高手用(宏)汇编也是很方便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套路,模块。。。

网友H:
.

下次我也来个c的菜单程序,

我那个菜单模块里,只有一个函数,数据都在另外的模块中,程序和数据分离的

网友I:
太强了

这么多  看见就头晕

楼主:
C的贴出来了!

C的贴出来了!

网友J:
强人,太牛了,可能已经很老了......

网友K:
谢谢发表,先收下了。

  这用汇编整菜单也是有2优点的:
1、占用空间小,包括程序和数据空间。
2、执行速度快。

网友L:
学习

不错,我现在正在学习汇编,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M:
牛人啊,汇编,现在看了就发晕

网友N:
第一次来啊

我还没怎么接触到着方面的知识,以后回知道啊

网友N:
向你们学习

我是一初学者,我会加油的

网友O:
学习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P:
我也用汇编遍过一个4级16层的菜单,感觉二个字:头痛.

选中菜单置顶.

网友Q:
汇编,偶像~

网友R:
LZ辛苦了, 不知是不是LZ大意了

;---------------------------- 菜单显示处理

DISPLAY_PRO:

    MOV   A,MENU_RAM

      MOV   DPTR,#MENUTAB_HOST

     RLC   A

     JMP   @A+DPTR

MENUNEXT:

     CALL   START_LCD

     CLR    LCDDISPLAY

     CLR    ONOFFLCD

    JMP    LCD_LOOP

;-------------------------

MENUTAB_HOST:

     JMP    HOST_H           ;主菜单
     JMP    HOST_1           ;       1,控制
     JMP    HOST_2            ;       2,设置
     JMP    HOST_3              ;    3,智能
     JMP    HOST_4               ;  4,帮助

/******************************************************/

  散转处可能用 AJMP 或 LJMP 好些,  否则程序大了,可能有不预期的结果

网友S:
LS,这个不用担心吧?超出范围编译器会报错的!

网友S:
只不过呢,一个好的程序结构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且,再怎么说现在C都该是主流了

虽然偶有时候也用汇编写程序,但实在是懒得看汇编

如果如题头所说真的是:
初写时间:  2005年9月5日晚20时

那么就算程序写的再好,
作者都该拉出去打PiGu!!!

网友R:
回26楼 XWJ

据我所知, KEIL编译器里, JMP指令编译出来是AJMP或LJMP, 是编译器处理的,
散转的地方 AJMP 与 LJMP 是有区别的,
不知对否?

网友S:
是的,编译器会自动选择,但这里如果自动选择就恰恰错了

AJMP 与 LJMP 行为差不多,周期长度也一样

但是!!!
AJMP是2字节指令,LJMP是3字节指令!

由于是用这种方式散装的:
DISPLAY_PRO:
    MOV   A,MENU_RAM
    MOV   DPTR,#MENUTAB_HOST
    RLC   A
     JMP   @A+DPTR

但JMP被自动替换成LJMP时就跳转出错了!

因此,这里宁愿用AJMP,最多万一不够远的话看编译器提示再二次跳转或调整下

网友S:
所以呢,汇编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的话出些问题你查死了

除非刚好灵感来了,想到了真正的原因,
或者是运气好乱试试出来了:-)

网友R:
两种情况都搬出来

DISPLAY_PRO:
    MOV   A,MENU_RAM
    MOV   DPTR,#MENUTAB_HOST
    RL    A
    JMP   @A+DPTR

MENUTAB_HOST:
     JMP    HOST_H           ;主菜单
     JMP    HOST_1           ;       1,控制
     JMP    HOST_2            ;       2,设置
     JMP    HOST_3              ;    3,智能
     JMP    HOST_4               ;  4,帮助

DISPLAY_PRO:
    MOV   A,MENU_RAM
    MOV   DPTR,#MENUTAB_HOST
    RL    A
    ADD   A,MENU_RAM
    JMP   @A+DPTR

MENUTAB_HOST:
     LJMP    HOST_H           ;主菜单
     LJMP    HOST_1           ;       1,控制
     LJMP    HOST_2            ;       2,设置
     LJMP    HOST_3              ;    3,智能
     LJMP    HOST_4               ;  4,帮助

我看这样写就不用担心了,
好久没用汇编, 凭印象改的

网友R:
SORRY, 前种情况是5个 AJMP

网友T:
真牛!

太多了,又没有硬件电路很难看懂。
60毫秒消抖是不是有点长了,一般12毫秒就OK了

网友U:
用C写简单多哒呢,

网友V:
还是少用JMP散转的好

网友W:
沙发? 那我先坐坐

    沙发?  那我先坐坐

网友X:
补充一份LCD12864的GUI菜单程序编写指南

请链接到一下地址下载:
http://www.avrw.com/bbs/Show.asp?id=87865&BoardID=1&TB=1
目录
1.    这里说的LCD指哪些    4
2.    以MzL02 LCD模块为例    5
2.1.    LCD模块的结构    5
2.1.1.    结构示意    5
2.1.2.    显示RAM区映射情况    6
2.1.3.    行、列地址    8
2.1.4.    其它    8
2.2.    LCD的接口    9
2.3.    LCD控制器特性    10
2.4.    LCD驱动的基本流程    15
2.4.1.    LCD模块的连接    15
2.4.2.    控制LCD模块显示一个点    16
2.4.3.    利用LCD控制器的特性    18
3.    点阵LCD的驱动与显控    20
3.1.    基本驱动程序(LCD_Driver_User)    21
3.1.1.    端口配置头文件LCD_Portconfig    21
3.1.2.    MCU与LCD基本时序控制程序    22
3.2.    LCD的初始化    25
3.3.    绘点子程序    26
3.3.1.    基本绘点函数    26
3.3.2.    一些扩展的基础功能函数    28
3.4.    驱动配置头文件LCD_Config    29
3.5.    LCD驱动功能接口程序(LCD_Dis)    32
3.5.1.    基本绘图功能函数    32
3.5.2.    字符显示功能函数    38
3.6.    字符显示原理    38
3.6.1.    字符与字模    38
3.6.2.    字模与字库    41
3.6.3.    用点来绘制字符    45
3.6.4.    Mz的驱动中提供的字符显示    47
4.    Mz_MenuGUI菜单应用    49
4.1.    Mz_MenuGUI    49
4.2.    Mz_MenuGUI的源码分析    49
4.3.    定制自己的Menu菜单界面    49
5.    图形显示    49
5.1.    用字模工具提取的图像字模    49
5.2.    BMP文件显示    49
5.3.    JPG文件解码显示    49
6.    移植通用版LCD驱动程序到另一颗MCU    50
7.    移植通用版LCD驱动程序到另一块LCD    50

网友Y:
汇编,现在还真不太爱看

网友Z:
汇编挺好的啊!谢谢楼主!!

汇编挺好的啊!

谢谢楼主!

网友AA:
回:XWJ 很有同感

引用 网友S: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2楼: 所以呢,汇编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的话出些问题你查死了都查不出

除非刚好灵感来了,想到了真正的原因,
或者是运气好乱试试出来了:-)

网友AB(2008-04-27):
啧啧!!

高手,羡慕啊!!!

网友AC(2009-08-30):
看见汇编就头晕啊,哎!

网友AD(2010-04-23):
学习 ,前辈的经验要学会珍惜

网友(2010-06-05):
看得眼花!!

网友AE:
汇编啊!看了头晕!不过这一关要过!

网友AF:
我想问哈各位高手, ORG后面的跟的数字有什么讲究呢  我在学汇编有很多都不懂,请各高手指教

网友AG:
还用汇编写?:shutup:

网友AH:
汇编啊、、强啊、、呵呵、、

网友AI:
JMP指令请教
      书上作为基址加变址寻址的,楼主的程序中怎么不是这样啊?另外我在其它几年前的程序中也见过这样用的,

网友AJ(2010-08-14):
谢谢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AK:
老太裹脚布,又臭又长。

多层菜单,如果实现一个树结构算法,做起来很简单

网友AL:
回复 网友J: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M:
我现在做单片机东西,只会用汇编写程序,C都好多年没用过了,我如何才能慢慢的转向使用C语言写程序啊,

网友AN:
有耐心,我现在很少用汇编,除非不得已的情况。

网友AO(2013-07-21):
汇编呀汇编

网友AP:
看不懂啊,楼主

网友AQ(2013-12-17):
汇编能给酷,版主想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