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周立功的铁电**接口绝对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2007-10-23):
记得好像是修改启动代码,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网友A:
51复位输出是低电平吗

楼主:
先低一下,复位过后就是高

网友B:
晕!51复位P1口还会先L一下?我想找这种芯片都没找到,给我

网友C:
可能是新品种的单片机……^_^

楼主:
本以为这里高手如云

没想到大家.....哎.....
自己在P1口接个LED(低电平驱动),
一条指令刷进去,
上电的瞬间看看LED会不会闪一下。
类似的问题以前在坛子里讨论过,
记得有种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要吗改驱动方式,
要吗加三极管,
我现在是想从代码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跟代码无关,只能在硬件上做手脚。

网友C:
请先贴出你的电路。还是在面包板+流水灯年代

就做过试验了,和书上说的一样。单片机是那时候能买到的最便宜的AT89C51.

网友E:
re

刚烧好的片子放到已经通电的试验板上,会出现各输出口同时或部分为低电平现象,但这种现象不是程序所要求的,复位后会消失.

网友F:
上电的瞬间,电压都没有建立起来,难道是高的?

上电的瞬间 与 加电后复位是不同的。

要保险用方波输出,电容隔离、整流滤波后,再驱动负载。

楼主:
是不是我的表述还不太清楚

OO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上电的瞬间,整个P1口要出个低电平(或许别的口也有,只是没注意到,因为只有P1口接了LED),复位时间过后,就都为高了,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记得以前在网上看了个**,说是能改51的启动代码,可我看了,都是一些堆栈和指针的初始值设置,根本没有口线的设置,或许是人家写了我没看明白。
回10楼:
您说电压都没建立起来,可P1口控制的继电器(继电器低电平驱动)为什么会在上电的瞬间吸合一下?复位时间过后就断开了?难道继电器的供电电压要建立的快些?我知道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现在不是寻求方法,只想知道能不能从51上电瞬间开始就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知道这种问题的实质。上电的瞬间和复位确实是不一样的,复位只是修改各个寄存器和指针,这种现象是51这种芯片内部造成的,还是和电压建立时间有关系?

网友G:
这个问题用软件无法解决。

这是因为mcu电源尚在建立, mcu 尚未复位,而继电器电源已经建立。

硬件解决的简单方法之一是在继电器驱动NPN or PNP 与电源之间加一个电阻和一个吸收电容。

网友D:
继电器部分延迟供电.

网友H:
继电器在MCU复位之后供电

利用MCU复位结束之后的High Voltage控制Relay的电源供给

楼主:
谢谢各位出的主意

这问题不难解决,我知道。就是想问软件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既然不行,那也这能如此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51是最成熟的单片机,不可能有问题。。。

也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51复位后所有端口都输出高电平。。。

网友I:
唉,LZ先检查下自己的程序吧,顺便看看是哪家的芯片

ayb_ice也说的太武断了,说不定哪个小厂抄的时候就抄出问题了呢?

网友J:
我只知道,启动代码中,这一段会影响P2的电平变化

;------------------------------------------------------------------------------
;
;  Page Definition for Using the Compact Model with 64 KByte xdata RAM
;
;  The following EQU statements define the xdata page used for pdata
;  variables. The EQU PPAGE must conform with the PPAGE control used
;  in the linker invocation.
;
PPAGEENABLE    EQU    0    ; set to 1 if pdata object are used.
PPAGE        EQU    0    ; define PPAGE number.

PO就不知道了
;

网友A:
回17楼xwj

做51的一般都是正规厂,除了那个STC有点影响51的声誉,其它的都很不错的。。。

网友K:
支持7楼00

芯片还没有开始工作,怎么可能用指令来解决问题呢?

网友L: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用ATMEL的芯片,在晶体震荡器启动前,输出端口输出0.造成输出继电器工作.后来换PHILIPS的51就解决了.

网友M:
同意20#

假设能用软件解决,那么用汇编第一条指令就写MOV P0,#0FFH
但是,在指令之前就已经被硬件给复位执高了,所以,软件在做无用功

除非楼主以前看的是对电源不稳定系统的解决方法或是其他的应用...

网友N:
上电瞬间单片机P1口电压还没来得及建立

而LED上已经先于P1口获得电压了

跟软件无关的,修改一下硬件

网友O:
51 复位时的状态应该是不确定的吧

网友P:
复位时确定,为1

网友Q:
STC也不错啊

性价比相当的高。

网友P:
STC是不错,俺用了1K,不良率只有3%左右,真TMD的不错

网友L:
一个好的CPU的IO状态应该是确定的

   对标准51而言,在CPU正常工作(在程序控制IO以前),必须是上拉高阻态.大家设计电路通常也是按照这个思路的.CPU内部也是应该用逻辑电路实现的.所以根本不要再外加电路的.如果你的输出确实要求比较高,比如引信触发,那就要有另外的硬件保护电路,即使CPU跑飞也没有问题.
   ATMEL的89c51就是在启动时候IO设计有缺陷的.89c51在上电时输出=0,但晶体震荡器工作后,却又恢复正常了.我估计他的IO控制逻辑电路是时钟触发的同步电路,不是上电复位的异步触发.所以有问题!
    PHILIP没有这个问题,好像STC也没有这个问题的.其他几个大品牌的CPU通常都明确上电时候IO的状态的.
    所以楼主先说明一下用的是那个CPU,如果是ATMEL的也就不要讨论了,换CPU;如果是PHILIP的,那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和启动代码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I:
呵呵,27楼正解,那玩意用过的就知道,“真TMD的不错”

STC是不错,俺用了1K,不良率只有3%左右,真TMD的不错

我们公司以前有工程师用了那个,结果一量产每个月要返修回来几百台
大多都是程序丢失,一烧写又好了...

还好不是海外单,不然就真的好玩了...

偶以前用串口做OSD是测试过它的串口,其他牌子不管是ATmel还是华邦还是新茂等,输出结果都是一致的,就它每隔一个字节就丢一个字节,“真TMD的不错”!

楼主:
回28楼,用的就是ATMEL的

确实不爽!上电的时候P1口控制的所有东西都要动一下,那叫一个吓人呀!呵呵

网友R:
30搂:驱动端一般都要求设计成上电“自维持”,

特别是在没有电源上电次序功能的系统中。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的设计)吓自己。

网友S:
STC有点影响51的声誉??

STC有点影响51的声誉??
这个怎么说,我在用这种芯片的,不要出问题啊!!
大哥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M:
forthlab 发表于 4/12/2004 4:27:20 PM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年前我为别人设计的双速风机控制器,采用ATMEL89C51,通过2组接触器控制,接触器不能同时动作。我在程序里加了延时等措施,在硬件上用了X25045.但还是有十多个接触器烧毁。由于现场在外地,而且没法重复,我也一直怀疑是程序的问题。
而昨天晚上,我拿了一块烧接触器的控制板,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问题,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ATMEL89C51的CPU,如果在上电复位时,晶震还未正常起震或晶震异常,那么所有的管教输出均为0!实验方法:把晶震焊下,然后通电开机,这时89C51所有输出为0,即使此时X25045在不停的复位CPU。
而我一直认为上电时CPU输出应该是高阻状态么??!!在上电时,由于晶震问题和上述原因造成接触器同时吸合烧毁。
我为此查了手册,竟然又出乎我的意料:

RST
Reset input. A high on this pin for two machine cycles while the oscillator is running resets the device.

这个解释是复位要2个机器周期,如果晶震不震了,或还没有起震的时候,当然不复位!!!

尝试着,我又找了一个CPU,philips 89c52X2,重复上面的实验,结果却很正常,输出为高阻态。再查philips手册,对RST的解释却都是一样的。
看来问题在CPU上。我以前出去的产品可如何是好呀?

网友T:
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U:
高手如云

网友V:
对于驱动器(例如电机等)的控制最好不要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

对于驱动器(例如电机等)的控制最好不要用单片机的引脚直接控制,应该使用有复位功能的寄存器来控制,这样才能保证在上电时以及在系统受到干扰时这些负载处于合理的工作状态.

网友W:
先给其他电路上电,再给51上电。

网友X:
ls好嘴

ls好嘴,简单明了直接

网友Y:
用软件解决不了的吧

网友Z:
软件在最开头加个20ms试试看?

网友AA:
ATMEL的有这种问题

我用过ATMEL的89C51/52的时候,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时,不管是低有效还是高有效,都闪一下。数码管没注意到,可能是发光暗些。
接的方法是PORT直接接阳极,阴极接地;或阳极电源,阴极PORT。中间有时接了电阻,也有的情况没接

网友AB:
stc

用过stc12c2051做电流型串口,坏片率在3%左右。stc51的上电到晶振稳定期间io有时会有低电平出现。郁闷呀!!!
考虑买几片飞利浦的试一下!

网友AC:
这是个古老问题

我不知道这里是否高手如云,还有那么多人不知道这个问题。

51的设计本来就是这样的,我用过包括最古老的Intel,philip等,都是reset过程(不是reset后),各个IO都是低电平,和厂家没有关系,只有个别很少一些新型的51才会有处理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只能在电路上解决,因为这时候,所有代码还没有执行,同样,你改用低电平有效输出也是不行的。

如果你的电路对开电状态比较敏感,应该做一个MCU good 的信号

或者干脆换PIC,AVR等

网友AD:
有道理学习了,用两个I/O口来控制也能解决

有道理学习了,用两个I/O口来控制也能解决,不过要加一个驱动电路,一正一反多用器件了

网友I:
liyinchao 的说法太片面了,你自己才是考虑不周到的典型

谁告诉你“单片机不能驱动共阴数码管”的?

1、你知道“单片机”有多少种吗?难道都是弱上拉结构?
2、用“共阴数码管”不行是因为51的弱上拉高电平输出电流太小,你不会再加个上拉电阻改成强上拉?
3、“单片机不能驱动共阴数码管”那么“共阴数码管”的数码管卖给谁?别人干嘛生产这个?我加个IC那还能不能啊?不要说什么都不能加,你用共阳数码管时为驱动还不得加三极管?而且,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能加的话那“共阴数码管”就更合适了,理由自己去想!

PS:
不要把话说的太绝对,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否则是很容易挨砖头的哦

说“通常51单片机不宜直接驱动共阴数码管”还差不多...

网友AE:
硬件上改进

在P1口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AF:
复位为什么要同步复位?佩服Intel当初怎么想的。

这个地方没有遇到过,不过一想下一跳。
刚好在以前的公司做过一个对上电的过程比较敏感的项目,用的MEGA8,倒是调试的时候也碰到一些问题,就是MEGA8不上电的时候,有的管脚吸入2A的电流,还是低电平。

看大家这么一说,感觉intel的人当初授权给别人的51是不是就规定了复位要同步两个周期啊,这也太冒险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是用这种办法来提高抗干扰的话,感觉不可取。

网友AG:
??

个人认为还是硬件的问题.还有我不明白,上电瞬间RELAY能动作吗?
就算P1口置低也是很短的事(mS内),RELAY能反应过来吗?
接LED也有可能看不出来.时间太短了.
还是看一下程序吧.

楼主:
没想到大伙说的这么热闹

哥几个都做过试验没有啊?怎么都扯到数码管上了?呵呵呵,现在聊的是上电瞬间的事,不是驱动问题。其实这问题有几个楼层的哥们已经说明白了,就是那么回事。还有楼上的,上电瞬间当然可以动作了,你做个试验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H:
学习了 ,以前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AI:
不是51的问题

楼上的兄弟不是已经说了,是上电顺序问题,不是51上电时会输出低电平,这个时候电压还没有建立,谈不上什么低电平或者高电平,而是高阻态。之所以会出现继电器的短时导通现象,而是电路或者引脚间,引脚内部等电容引起,解决的办法,上面的朋友也说了,先后上电是最好的办法。当然也不是只有51才出现所谓的上电引脚低电平的现象。

网友AJ:
只能硬件 解决

这是 硬件问题

网友A:
FREESCALE不也是同步复位吗。。。

其它的好象也是的

网友AK:
好奇地问一下:

加个上拉不行吗?

网友AL:
这个问题其实也好解决

用一个芯片将输出隔离,然后将这个片子的输出控制端连接一个电阻和电容组成的复位电路,时间常数比单片机的时间常数大,这样就能保证单片机复位后,能有足够的时间对IO口进行初始化,而输出被锁死。

当然,也可以用输出复合逻辑控制锁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用的芯片较多。

网友AM:
学习了,下次一定会考虑到这点的

网友AN:


网友AO:
比尔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的做法是先启动BIOS。

网友AP:
上电瞬间会出现高电平!

记得老是指点我最LED设计的时候让我用三极管,而且要注意选型和接法,这样就可以消除上电闪烁的问题。

网友AQ:
感觉这个问题提得没什么意义

在给单片机系统供电以前,单片机的io口和地以及电源VCC电势一般都会相等,即都是低电平。
上电后,开始对单片机系统充电,然后复位,io口又低电平变到高电平,肯定不可能不出现低电平。

如果真不让io口出现低电平,我想通过外部上拉倒是可以,但是89S5x,89C5x系列有必要这么做吗?
出现低电平又不会影响系统工作,因为那是在复位完成前。

说得不一定对,请多指教

网友AR:
个人见解:

严重同意:IceAge的说法

网友AS:
芯片体质问题

芯片体质问题在于程序无法解决啊

网友AT:
RE

是控制继电器吗?用个反向器吧

网友AU:
还在讨论这个呀?

唉!!!

网友AV:
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把复位电容换成104K的就没有了(加快复位时间)

网友AW:
楼主的意思我想是在MCU复位瞬间出现P1口出现低电平,这是肯

网友AX:
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也是有这个问题,也没有能用软件解决,后来用硬件解决的就是IceAge的方法!

网友AY:
记得给I/O口上加上拉电阻,一般是高啊?!

网友AZ:
你复位时间太长了吧

你复位时间太长了吧

网友BA:
我有一计奉献各位

  很早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单片机要控制一个继电器,用IO口加上拉电阻驱动NPN管,NPN管C极接继电器(-)端。一上电继电器总要不受控制地吸合一次,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知道这是复位所致,却是无计可施。改为低电平控制吸合也不行,上电后单片机工作电压尚未建立、复位还没开始,IO输出为“0”,而此时继电器供电电压已达到吸合所需电压(尽管还没达到额定值)。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为了保证单片机电源的稳定,VCC电源经常并联有一个1000U以上的大电容,这就使单片机的电源建立时间更加落后于系统中其它单元,成为最后一个开工的器件,其它单元早已进入工作状态,而单片机还刚开始复位!

  直到PHILIPS的P87LPC76X现身,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P87LPC76X有2个配置字节UCFG1和UCFG2,其中UCFG1.5可在芯片编程时设置成"复位时IO口电平为低"!这样一来,单片机在复位前、复位中、复位后IO电平都为低,彻底解决了上电时继电器吸合的问题。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P87LPC76X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它的FLASH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它的程序存储器是"OTP"的。相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用P87LPC76X,几乎没有人在新开发产品时选用它了,主要原因就在它的"OTP"。

  好在新推出的单片机给了我另外的解决方案。例如STC单片机(臭豆腐单片机,闻闻很臭,吃起来还香,我现在就在大量使用)。它与之前的51单片机的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它的IO不再是单一的“弱上拉”,而是可以设置成推挽状态和开漏状态,就是说复位前它输出低电平,复位中、复位后输出带弱上拉的高电平,此时拉出电流的能力很弱,仅数百uA,甚至都不能可靠地驱动晶体管的基极,而要借助于上拉电阻才可以放心。复位后可以用程序指令将IO口设置成"推挽",可以提供高达20mA驱动电流,驱动晶体管是毫不费力。在驱动IO口对地接一个1K下拉电阻(还可以更小一些),再在这个IO口接一个10K电阻接晶体管基极,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复位时IO口虽然是高电平,但拉出电流有限,以500uA计,在1K下拉电阻上的压降也只有0.5V,达不到晶体管发射结的导通电压,因此即便输出高电平也不能使晶体管导通,因为弱上拉提供的电流几乎被下拉电阻所"短路"。复位后对IO写入"0",再把它设置成"推挽",当需要继电器吸合时,向这个IO写入"1",此时的IO由于是在"推挽"状态,输出电流能力很强,1K下拉电阻几乎对它不起作用,晶体管被轻松驱动。

网友BB:
我遇到过,解决办法有若干:

1。可能碰巧遇到校验时序了(2051最常见)。烧写后加密即可解决。
2。复位时序不好。用专用芯片,切忌用RC复位
3。ATMEL的经常有这个问题,换Philips的从未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BC:
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我试过ATMEL、PHILPS的单片机,全有这毛病,后来改用STC的就没事了。(并非卖广告)

网友BD:
这个问题确实有呀

通常只能硬件解决,没上电前你不能保证IO口是高电平的,我也遇到过,后来加隔离延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