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c1210 的系统定时器(秒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2007-10-23):
各位好,我在用TI的msc1210单片机,程序需要用到一个比较大单位的时间定时,我选择了秒定时器,用中断方式。

/*配置程序*/
    USEC=0xa;           //配置1us时钟
    MSECH=0x2b;     //配置1ms时钟
    MSECL=0x31;
    HMSEC=0x63;     //配置100ms时钟
    SECINT=0x63;    //配置10s中断间隔
    PDCON|=0x7d;    //Enable system timer
         AIE|=0x80;      //Enable second interrupt
    EICON|=0x20;    //Global enable for auxilary interrupt

/*中断程序*/
void second_ISR() interrupt 6
{
    SBUF0=0x67;
    EICON&=0xef;    //清中断标记
}

定时器配置为10秒钟触发一次中断,中断程序里面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结果发现程序不断的往串口发送字符,根本不能达到10秒钟定时的效果。我估计是中断程序里面没有完整清除中断标记,导致中断退出后继续不断地执行中断程序。但是具体遗漏了哪些动作,又找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方面应用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在线等啊,请不吝指教。

在线等啊,请不吝指教。
另外编译器采用uVision2. (Keil 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