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D=(bit)(i_data&0x80); (看不懂那()()括号)

楼主(2007-10-23):
(无正文)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bit)多此一举。。。

网友C(2014-02-12):
这个得看你的SID变量定义的类型,如果是和i_data类型相同,就不必要添加;如果不同,也有转换规则, 例如int(16bit)会转换为char(8bit),多位会转换为少位的。 可以考虑不需要(bit)字样也可以

网友D:
SID=(bit)(i_data&0x80);

SID是一个IO, (bit)是强制转换, (i_data&0x80)是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