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7-10-24):
在KEIL调试单片机代码时
怎样虚拟串口输入呀?

网友A:
直接在那个串口窗口中敲键盘

楼主:
不行呀

在SERIAL WINDOW#1中键盘输入没反映呀
是不是我弄错地方了

网友B:
你可能没有开运行

要全速运行程序, 不要用单步的 ,串口程序使用查忙的方式,就可以在里面输入了

楼主:
串口中断发送接收时,就不能模拟串口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