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63替代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目前国内有2种PCF8563的替代, AMI8563和HYM8563, 不知大家应用过没有? 稳定性如何?

网友A:
随便说说

我知道有替代PCF8576 LCD驱动的,但与PHILIPS的相比,性能有差异,特别是上电复位功能不正常,断电必须较长时间,上电才能正确复位,而PHILIPS断电后马上上电也很正常。。。

楼主:
准备先买样片试验下

网友B:
价钱便宜很多吗?

PCF8563用了很多了,还没发现有问题的

网友C:
用ST或者PTI的嘛,也便宜

楼主:
替换的价格便宜

PCF8563的价格在4元左右, 替代品 在2.5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