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8051F06X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C8051F060单片机只使用的片外RAM,我想问一下怎么配置单片机的P5~P6口为地址线,P7口为数据线,我把C8051F060的芯片资料已经看了好几遍了也没找出方法

楼主:
好冷清阿

怎么没人帮帮小弟阿!有急用阿!

网友A:
看了几遍也没有,不可能吧。。。

网友B:
emi0cf寄存器说的很清楚了

仔细看看

楼主:
继续请教(附图)

我是这么配置的:
void EMIF_Init (void)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EMI0_PAGE;                // Save SFR_PAGE
   EMI0CF = 0x3C;                      // upper ports; non-muxed mode;
                                       // split mode w/o bank select
   EMI0TC = 0x45;                      // timing (7-cycle MOVX)

   SFRPAGE = CONFIG_PAGE;
   P4MDOUT |= 0xFF;                    // all EMIF pins configured as
   P5MDOUT |= 0xFF;                    // push-pull
   P6MDOUT |= 0xFF;
   P7MDOUT |= 0xFF;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_PAGE
}
但是还不行啊!
为什么?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我用示波器测WE CS OE 三个管脚一直都是高电平,根本就没数据输入阿  郁闷阿!

外部RAM的连接图见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谢谢啦!我已经搞定了  原来在主程序里面也是要配置页的,唉...  失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