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楼主(2007-10-24):
(无正文)

网友A:
USB最高速是480M bps 按8位的AD分辨率

再加上USB传输的一些命令、握手、校验等数据包,能达到20MHz以上的带宽就不错了。

网友B:
可以在下面处理,只返回需要显示的波形吧?

按一幅波形1024点算, 10位精度,每秒显示100幅,也才1024*10*100只需要1Mbit/s的带宽.

对于实时显示,只需要返回显示的数据就行了,没必要将所有数据都返回吧?

当然,下位机需要一个RAM,用来保存捕捉的数据,它直接影响到存储深度.

网友C:
圈圈有没有用过啊 ??

圈圈有没有用过啊 ??
那种比较好那 介绍一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