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7-10-26):
这是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完成接收两个字节的任务,其中第一个字节是地址,须与存放在30H的内容一致,然后发送本机地址加24字节数据,与计算机串口调试程序调试时,串口没反映。
UART:    PUSH ACC
    PUSH PSW
    PUSH 01H

    JBC TI,OVER    ;UART INTERRUPT
WAIT:    JBC RI,READ
    AJMP WAIT
READ:    MOV R2,#1AH
    MOV R0,#40H
    MOV R3,#80H

    JB 00H,REC
    MOV A,SBUF
     CJNE A,30H,OUT
    SETB 00H
    MOV R3,A
    MOV R1,A
    LJMP OUT
REC:    MOV A,SBUF
    MOV @R1,A
    INC R1
    CJNE R1,#81H,OUT
    CLR 00H
    SETB P3.2
    CLR P3.3

    MOV A,30H
    MOV SBUF,A

    DEC R2
    LJMP OUT
CON:    ;CLR TB8
    MOV A,@R0
    MOV SBUF,A
    INC R0
    LJMP OUT
OVER:    DJNZ R2,CON
OUT:    POP 01H
    POP PSW
    POP ACC
    RETI

网友A:
00h,03h,20h都应该保护

楼主:
?

就是因为保护才出问题吧
R1保护,在接受第二个字节时,它已变化,以至于不能发送
可是我改了,还是有问题

UART:    PUSH ACC
    PUSH PSW
    PUSH 01H

    JBC TI,OVER    ;UART INTERRUPT
WAIT:    JBC RI,READ
    AJMP WAIT
READ:    MOV R2,#1AH
    MOV R0,#40H
    MOV R3,#80H

    JB 00H,REC
    MOV A,SBUF
     CJNE A,30H,OUT
    SETB 00H
    MOV A,R3
    MOV R4,A
    LJMP OUT
REC:    MOV A,R4
    MOV R1,A
    MOV A,SBUF
    MOV @R1,A
    MOV A,R4
    ADD A,#01H
    MOV R4,A
    CJNE R4,#81H,OUT
    CLR 00H
    SETB P3.2
    CLR P3.3

    MOV A,30H
    MOV SBUF,A

    DEC R2
    LJMP OUT
CON:    ;CLR TB8
    MOV A,@R0
    MOV SBUF,A
    INC R0
    LJMP OUT
OVER:    DJNZ R2,CON
OUT:    POP 01H
    POP PSW
    POP ACC
    RETI

网友B:
要等TI=0后才能再发数据。你看看你是这样的吗?

楼主:
是呀
一次中断就只发送一个字节
其实应该不是发送问题
刚开始我接收一个字节,发25个字节没有问题
但我改成接两个字节就不行了

网友C:
用仿真器捕捉

用仿真器捕捉,关键字:波特率,ASCII码和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