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 VB 用的第三方串口控件?

楼主(2007-10-28):
VB6.0 自带的MsComm 控件,不支持某些 USB 转串芯片的驱动程序,出错,实时错误“8020”,读串口设备错误。微软给的解决方案是换驱动,可是换了也不管用,没有能用的驱动。

有没有第三方编写的 VB 可用的串口控件?

网友A:
那就不要用串口控件

自己写就行了

网友B:
VB6.0不是在控件中写代码的吗?

2楼: 那就不要用串口控件

自己写就行了

网友C:
直接用API

网友D:
搜Pcomm Lite,串口的api

楼主:
找到 Pcomm Lite 了,谢谢!

网友E:
修改API调用即可使虚拟串口可用

只要你不运行以下语句即可使虚拟串口可用
if (GetFileType(hNewCommFile) != FILE_TYPE_CHAR)
{
  CloseHandle(hNewCommFile); //设备类型错误
//...............................................
}

楼主:
对HotPower前辈说的不太明白,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E:
这要自己调用API

网友F:
用USB转串口时,有这个问题:

在串口打开的情况下,拔出设备时,程序会死掉。

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G:
最好的方法是用 vb.net or c#.net

再次用 mfc 封装 api 产生一个 activeX
其次是在vb6 下用 class  封装 api

网友E:
听IceAge老师的没错~~~

网友E:
看看Delphi的串口控件SPComm中API的调用过程和线程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