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07-10-28):
输入是三个电源(5V, 7.8V, GND),把这三个输入可编程的配置到6个输出上。也就是这六个输出既可以作为电源,也可以作为地,或者三态。要求电流能达到100mA,请问有这样的器件么?我本想用多路复用器,但是查到的要么不能满足电压条件,要么不能输出电流。如果没有器件,用什么样的电路实现最简单?

网友A:
用三极管作输出

   两个PNP切换5V和7.8V电源,一个NPN切换到地,作到互锁,不能上下管同时导通。
  这种应用在通用芯片编程器中会用到,可找个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回复

也就是说要用三个信号来分别控制三个三极管是么?然后三个输出线与?

网友B:
恩,每一路都有3个三极管和三个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