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之后,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2007-10-29):
本人用51单片机十几年了,感觉其处理速度和功能上都有些根不上了。接下来该用什么单片机呢好呢?

网友A:
自由选择

可以用avr 的米格系列,速度应该不是问题,单指令周期,就是芯片的成本比51高,这个你可以找具体的代理问问。选一款你合适的。

网友B:
PIC也行

PIC也行,一条指令才四个时钟周期

网友C:
avr的"米格"系列?

用俄罗斯的苏-30吧!哈哈!

网友D:
C8051F-->SU35...

网友E:
如果只会汇编

如果只会汇编,只有C8051F。

如果C比较熟悉,什么单片机不能学?

PIC,avr,msp430,甚至包括lpc2000系列ARM当高档单片机用.

网友F:
多核处理

成就控制高手,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G:
单片机?

单片机我还刚学

网友H:
RE:

51的系列已经很丰富了,不要停留在传统的51上面应该能找到合适的,不过不一定是性价比最好的.

网友I:
ARM是趋势吧

用的人越多,价格将越便宜。。

网友J:
长长见识

网友K:
用什么单片机?

我怎么知道

网友L:
dsPIC~带DSP核的RISC单片机。

网友M:
51也有高速的类型呀!

你要快的,可以选择6T,3T,甚至单T的呀,1MHz = 1mips的,据说台湾的Megawin有出单T的!

网友N:
单片机用过

我觉得可以跳出单片机
用电其他的处理器,像ARM
毕竟有的东西,用单片机已经不行了

网友D:
回16楼

51有3T的吗?
我知道有12,6,4,2,1的这些。。。

网友O:
有1T的还需要其它T吗.

网友M:
回ayb_ice

不好意思,写错,是4T

网友P:
台湾华邦的好像是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