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2C总线上的器件不同时上电会出问题么?

楼主(2007-10-29):
比如总线上正在发数,有一个新设备进来了。这个新设备会不会收到这半个数?

网友A:
不上电的设备恐怕会将总线拉低,还是不要这样玩比较好

楼主:
谢谢

如果不考虑这个上电问题。比如说是个单片机,刚刚启动I2C模块。

网友B:
程序开机后一般都会延时一段时间

楼主:
问题是

主机不知道外面会有多少设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新设备进来。

网友C:
2楼00说得对

未上电的设备直接加在总线上不好

实在要用,就加缓冲隔离

网友D:
可以使用支持热插拔的I2C buffer

可以使用支持热插拔的I2C buffer。这种buffer只在总线空闲的时候才会将设备接入。在插拔的时候不会影响到其它设备的通讯过程。

网友E:
不可能,起始位和地址即读写标志都没收到,哪来什么数据???

网友F(2009-07-30):
在《高档AVR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胡汉才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此书中看到的解释是:AVR(AdVanced RISC)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简指令集
AT90系列单片机是第一个采用RISC结构的新型单片机,故又称位AVR单片机

网络上大多数用2楼跟6楼的解释。

网友G:
俺道听途说也是A先生和V先生的杰作.只是不知这A先生和V先生如何分工的.那个设计芯,那个设计外围部件.

网友H:
放心!后上电的器件只会错过本轮传输,对总线不会造成影响(除了增加总线电容外)

网友I:
你要小心没上电的器件会因已上电的器件工作而误触发,如贮存器值的改变。
所以小心。

网友J:
曾经有一种IC卡,不就是I2C接口的芯片方案,热插拔都工作的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