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芯片的功率怎么估算啊?

楼主(2007-10-30):
     很多手册上给出 Power dissipation 有的翻译成功率散耗 它指的是芯片的功率么?如果不是他和芯片的功率有什么区别呢 ?

    手册上一般有Vcc Vi Icc Iih Iil等,怎么根据这些估算呢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跟频率相关。

看手册上,有个频率-电流的图。
在根据P=UI就算出了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