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回答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网友A:
高低电平随电源电压不同而不同

网友B:
看PDF介绍,通常能算出来

比如VIH= 0.7VDD  ,则高电平的下限在5V是为3.5,在3V供电时为2.1

网友C:
应该有个公式的吧~

网友D:
DATASHEET有说明,有个最高或最低限制值

空载通常是0和VCC。。。

网友A:
一般高电平>0.7Vcc 低电平<0.3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