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能否说一下万用表测量的方**

楼主(2007-10-30):
5根线,公共端知道ABCD不知了,有什么办法能测出来吗?

用单片机编了程序,有好几种序列都能转.

网友A:
这样行不?

用一个高电平 埃个接触
如果每接触下都能转,那就可以了吧

楼主:
看来二楼兄弟和我一样菜鸟,哈哈

网友B:
我从来不关心步进电机它是几相的

就那么多几种驱动方法,遇到这种,用万用表测量一哈各端口电阻。就知道怎么驱动了。

楼主: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

找一个4线步进电机的手册,4线是分颜色的,而且基本都是统一的。

根据颜色确定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