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msp430的功耗低

楼主(2007-10-30):
经常看到有些人说某些型号单片机功耗低,可以赶上msp430,查了一下参数好像还是msp430的功耗低.

MSP430F2012
    活动模式: 220μA at 1 MHz, 2.2 V
    待机模式: 0.5μA
    关闭模式 (RAM Retention): 0.1μA
    五种省电模式
    从待机模式唤醒1μs
    仅仅50nA的端口漏电流

网友A:
国内MSP430的网站有哪 些?

主要是论坛,
MSP430和不足:
1.贴片引脚间距太小了才0.5,象AVR一样0.8就好了
2.RAM太小,低端芯片不能跑RTOS
3.没有EEPROM
4.不兼容5V系统
我的感受,请多指教!

网友B:
TI

http://focus.ti.com.cn/cn/mcu/docs/mcuprodoverview.tsp?sectionId=95&tabId=140&familyId=342

网友C:
LZ犯了很多想当然的错误……

如果单比较你列出的几个参数,确实有很多MCU都能达到。

我个人感觉其它MCU主要是在WDT和BOD上没有下足功夫,MSP430的WDT和BOD的功耗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D:
ls说的是avr吧

网友E:
是的,不能光看掉电模式或外设全关了时的功耗

而应该看开了这个、那个时的功耗
这方面MSP430做的强多了

BS那些片面瞎吹的经销商

网友F:
430的最大好处

网友G:
430的厉害在

430的厉害在:
活动模式: 220μA at 1 MHz, 2.2 V
仅仅50nA的端口漏电流

50nA的端口漏电流对低功耗电池设备很有好处,
220μA at 1 MHz, 2.2 V,低功耗下的高运算能力。
从待机模式唤醒1μs,低功耗下有快速响应速度。

至于关闭模式 (RAM Retention): 0.1μA,有不少单片机能达到,因为这个就是关闭cpu和外设,只保留RAM供电,没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H:
我就不觉得430有那么好

网友G:
说句实话430还是不错的

说句实话430还是不错的。除了价格稍微贵一点。

超低功耗,adc性能不错,16位,运算能力强,产品线丰富。

特点比较突出,没什么弱点。

个人认为比C8051F要有前途,从应用角度来说靠高频来提高性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说C8051F的抗干扰性怎样,我绝对心里没底,另外C8051F的价格实在是..........,尤其是高频的.

另外msp430的销售收入已经占TI的dsp的收入的一半了,TI的实力是不用怀疑的,
生产C8051F的公司,实力恐怕和TI还是没得比吧?

一家之言,随便说说。

网友G:
其实,一般工控,仪表类应用,如果不要求低功耗

其实,一般工控,仪表类应用,如果不要求低功耗,看好lpc2000系列。

lpc2101零售只要18元。

16/32 位ARM7TDMI-S 处理器,极小型LQFP48 封装。

2kB RAM,8kB Flash ,最大70MHz主频

1ms 可编程256 字节flash,单个Flash 扇区擦除或整片擦除只需400ms。

8通道10位adc,2.44μs转换速度(400ksps)

2 个32 位的定时器/外部事件计数器,具有7 路捕获和7 路比较通道。
2 个16 位的定时器/外部事件计数器,具有3 路捕获和7 路比较通道。

低功耗实时时钟(RTC),有独立的供电电源和专门的32kHz 时钟输入

2 个UART(16C550),2个 I2C ,2个带缓冲和可变数据长度功能的SPI 和SSP。

32 可承受5V  I/O 口。
13 个外部中断管脚。

以后就打算用这个了,一般的20元以上的单片机,见鬼去吧.

网友H:
430怎么会运算能力强?

指令太差,只有27条基本指令,什么东西都要放到寄存器里处理。。。
430最喜欢和8位机比性能,和32位比价格。。。
就象冯巩的相声说“在相声界我的小品演的最好,在小品界我的相声说的最好”。。。

网友I:
数据放到寄存器里有

什么不好??难道都要象51一样,只要是运算都要用ACC处理了再放到RAM中去??即使是100M的51,相信多半功夫都是在用R做间址和用DPTR传数据去了,这一点AVR,430,ARM可比51强的多了.
而且430是可以直接操作RAM的,包括运算.
要比,430和C8051在一些地方完全是有得一拼的.
最关键的是MIPS对应的电流别的单片机实在很难和它比.

网友H:
回15L的wlq_9

谁说51的运算都要经过ACC了,至少还有寄存器嘛,更何况51很多运算是不需要经过ACC的,430可以吗。。。
搞半天你是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啊。。。
51可以直接到直接传递数据,430可以吗,直接对RAM加减一,430可以吗,直接对IO操作,430可以吗,直接赋值立即数,430可以吗,位寻址430有吗。。。
这些和ACC有关系吗。。。
这些430都不可以,必须经过寄存器中转,难道不要额外的时间,不占FLASH吗。。。
我测试过用51和430写的一个最简单的浮点运算程序,代码量430比51还要多些。。。
不过430的唤醒确实是最好的。。。
430的指令完全可以做的更多些,AVR,PIC,ARM不都是RISC吗,指令都比430要强,可能430的设计宗旨是一切都要为低功耗服务才导致指令这么少的。。。
另外我从没有见过430和某个16位机比性能,都是在和8位机比。。。

网友G:
C8051F不行

基本上可以说狠狠地敲诈了老年工程师一笔。
实在看不出来C8051F有什么优势,价格还死贵.

当今16位,32位处理器多的是,C8051F这种8位机靠高时钟频率来提高运算速度,实在是不智之举。

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用C8051F的必要.
在市场上,C8051F可以说毫无优势。

随着C语言流行,工程师的更新换代,转换单片机实在是太容易了,C8051必然逃脱不了被淘汰的**.

网友G:
有些人,吹毛求疵

有些人,吹毛求疵,说430的指令不如51?
简直是无稽之谈。

推销C8051F,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啊.

网友J:
都是MCU(单片机),和平共处吧,呵呵。

网友H:
确实“推销C8051F,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啊.”

网友G:
430运算能力,当然强

16MIPS,16位,运算能力相当强了。

16位的运算能力比8位的不强多了吗?加减乘除那种运算不比8位的强啊?
何况是低频率下达到的,抗干扰和功耗都有保证。

那种高频的cpu,功耗,稳定性,抗干扰性可能都是个问题。

关键是在单片机这个领域够用了,C8051F那种频率傻高有什么用啊?

有arm和dsp控制器在呢,高频的C8051F有存在的必要吗?

网友H:
430也就是三表用

指令是否强,懂汇编的人自然知道。。。

网友G:
厉害

厉害,
居然能替ti设计指令了。

网友G:
430绝对比C8051F好

430绝对比C8051F好。

就在于430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特点,超低功耗随便和什么arm单片机比,其他的也都不错,没什么明显的弱点。

C8051F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好的地方。除了只会汇编的人,谁还会用,有什么必要用?

另外,某些人号称懂汇编,请问搞单片机的有什么人不懂汇编吗?汇编很难吗?
只能说,用起来很烦,不能说很难吧?

照某些人这么说,ti的指令不好,是不是人家不动汇编?

网友G:
在单片机的应用领域里,430用作什么不行啊

"430也就是三表用"

在单片机的应用领域里,430用作什么不行啊?

网友C:
LS:用做5V系统不行……

MSP430虽然有优点,但不适合用的地方多了去

网友H: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网友E:
现在都是趋向低电压化了,用3.3V的地方比用5V的地方多得多

除非要兼容某些老掉牙的旧设备,不然3.3V是趋势哦

网友I:
51最大的瓶劲就在于它的ACC,而其它的单片机基本上所有的寄存器都相当于ACC,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相当于有了十几个ACC.51架构的内存操作也是个瓶劲,除了低128个字节可以直接操作以外,其它的内存都需要间址(而且不能向ARM那样一次操作多个单元),意味着内存操作的开销大得惊人.象430和AVR只要你设计的合理,十几个寄存器可以干太多的事情了,完全不需要向51一样,先把数据整到ACC里,运算完了再倒回去.
同频率的情况下,单周期的430处理能力肯定比单周期的51强.即使不用16位的操作.为什么拿430和51比,因为430和C8051价格上确实有的比.
很多人习惯了51的位处理器,说真的,除了内存省点,我没发现单片机里特别有必要非要整个位处理器,大部分位操作可以用状态机来做.

网友I:
430的编译效率并不高

因为它的指令是16位的,这个和8位机明显是不能比的.

网友H:
随便说说

嵌入式系统,IO操作是很重要的,也是用的很多的,像430那种,操作个IO要先往寄存器里送地址,再读到寄存器中,再处理,再回送,花时间,占空间,如果多个中断处理IO还要考虑可能出问题。。。
别老说51的ACC是瓶劲,51的很多操作根本不需要ACC参与,反观430什么操作都要寄存器参与,不知谁的瓶劲更严重,何况51也有寄存器。。。
老实说51的堆栈小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I:
IO口操作

这种局限非430独有,现在的ARM也是一样的,就这一点51肯定比430,AVR,ARM7/9都强.但因为430的寄存器即有51的ACC功能也有51的寄存器功能,所以这点肯定比51强,这就是51不如AVR,430的地方.51单片机大部分运算指令都需要ACC参与的,而它的ACC只有一个,51的寄存器没有ACC的功能!!
51大部分常用的指令,430也有;没有的指令基本上也能用两条指令来代替,这是精简指令集决定的.
或者说LS的意思是51的控制功能更强,但运算能力没得说,决对是430更强.有没有16/32乘法器的U里,51要软件模拟做16/32位乘法,需要把内存copy到ACC,处理以后再copy回去,每操作一个字节都需如此.而430直需要一开始copy一次,后面直接对寄存器进行运算即可!更不要谈有乘法器的系列了!

网友G:
举个例子啊,不要空说

"MSP430虽然有优点,但不适合用的地方多了去"

举个例子,8051能做,msp430不能做?
没有什么单片机能做的领域,430不能做.

430真的很好。
随着C语言的流行,C8051F之类的该淘汰了。

网友G:
Io操作慢?

Io操作慢?

msp430,16MIPS,IO最慢也就几个US,什么地方要求IO速度小于1US?

网友K:
LS确实改好好看看430的指令集,效率确实低下

号称1M/1MIPS,但是由于指令集的原因,大多数51一句话就完成的动作,它需要好几句,再加上16位的原因,代码占用程序存储器的空间比起51不是一般的大。
430的优势无疑在低功耗上,其他方面并不具备竞争力。

网友C:
例子?

呵呵,太容易了,用PIC/AVR可以直接LED,你用MSP430试试!

3V系统确实多起来了,但5V系统还会长久光荣的存在下去。

呵呵,俺不参与C8051和MSP430的争论,因为,俺没用过C8051,但俺用过MSP430,对MSP430的最大印象:功耗控制确实不错。

MSP430的内部设计个人感觉不是很有系统性,感觉乱了一些。

网友H:
继续讨论

430也只有一些有16/32乘法器,51也有些这样的功能,C8051就有型号有啊,16MIPS的性能就不要说了(以前的型号还没有16MIPS),C8051最低都25MIPS,最高100MIPS,LZ说IO操作不重要,1~2个US没有什么,反正我喜欢用IO口模拟SPI,IIC等串行通信(虽然C8051都有硬件SPI,IIC,但IO操作移植性强),这些往往都是很多循环操作,LZ可以自己算一下如果发送100个数据是什么样后果。。。

网友I:
楼上的偏激了

我现在资源需求多,就用ARM.功耗低的用430.价格低的我用51(因为不会用台系的片子).C8051的价格太高,象有16X16乘法器或者带CAN接口C8051!除了C8051集成的AD很有特色以后,其它没看出有什么特色.另外我很喜欢集成的IIC/SPI接口,用起来很爽,除非本身没有不然我不会模拟它,哈哈!
很看好cortex的ARM,这些低价位的ARM会取代一部分高价位51的市场.
别提那个100M的C8051,内部集成了几十个字节的CACHE就算100M了??16K CACHE的ARM9和160K CACHE的ARM9性能差多少?哈哈!而且价格一定会很"爽"的,我还不如用个60M的ARM7算了.

网友H:
39L

C8051F的IO驱动能力,整片芯片的驱动能力,定时器,PCA,交叉开关都很有特色啊,当然还有ADC,DAC,外设的丰富可以比肩任何单片机。。。
当然限于51的结构,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G:
真叫无理搅三分

"呵呵,太容易了,用PIC/AVR可以直接LED,你用MSP430试试!"

呵呵,这个真叫**蛋里挑骨头,IO驱动电流不同,有什么必要非得直接驱动?
真叫无理搅三分.

网友G:
C8051F的所谓特色:

C8051F的所谓特色:

1.速度快,100M,价格也高啊,8位机的速度在快,能快到哪里?
有一堆低价arm,一堆低价的dsp控制器,不要说TI的dsp,就是和PIC的带dsp核的dspic比,C8051F都不快,当然有一点,如果只做IO输入输出,不运算,那100M相当快了,比TMS320F2812慢的不多了.

2.adc,一般品种是100Ksps,12位的。个别10位,200K,也就一般吧?
当然还有低分辨率高速的8位,500ksps,分辨率太低了.这种告诉集成在片子里纯粹凑数.
当然还要极少数16位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天价.

3.集成乘法器的仅仅在几个100M品种里。

连microchip都往16位转了,高速,高价的8位C8051F真的没有意义

网友C:
LS,用IO直接驱动LED很常见,特别是驱动数码管……

怎么能叫‘无理搅三分’?

你不这么用,不代表别人不这么用!

MSP430的代码密度小也是事实,何必争执?

我不是C8051的FANS,不要拿着脸臭俺。

网友I:
无趣

马上就成吵架贴了.
如果你只会51,选择C8051无可厚非.
如果你会几种单片机,那么随你便.AVR,430,ARM,DSP,51,HT....你总能找到最优的组合,该做什么东西选什么U.做起东西更得心应手.

网友L:
430 51F PIC 都各有个的用处!

430 功耗低,数据处理能力强
PIC抗干扰好
C8051F 交叉开关用起来很舒服。
上面这几个序列的芯片各有各的用处,而且在应用范围交叉点不多,没必要相互攻击吧!
现在这几个芯片的市场都在被AVR排挤,大家要比应该和AVR比,比较实在一点。
个人感觉有些用AVR的人比较嚣张,好像会用AVR就很了不起。
其实用430 ,PIC,C8051F 并不比AVR容易。
也许大家觉的C8051F兼容51上手很容易,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C8051F上手也很麻烦的。
我现在在学LPC2210 感觉小非的ARM7要是用交叉开关该都好啊。

网友M:
呵呵.说C8051F快淘汰啊,但还和C8051F比较...

用C8051F就不如用ARM7.但现在C8051F的价格也下来了.
MSP430不错,但不能总跟C8051F比啊...

网友H:
争论水平提高才快嘛

顺便说说51,AVR,430,PIC,ARM,FREESCALE我都用过,其中对AVR失望最大,PIC比想象的要好些,430就是低功耗有特色,ARM7还没有真正用上,正努力搞精FREESCALE,51用的最好,手头还有NEC的工具,不打算学了。。。

网友J:
呵呵,要不要拉到球场上去赛一下?他们是英超还是意甲?

网友N:
个人感觉msp430的开发环境很友好

指令用起来还挺顺手,资源也挺丰富
片内集成10位8路A/D的f1232才只要12好像

楼主:
msp指令好像不像ayb_ice说得那样啊

"51可以直接到直接传递数据,430可以吗,直接对RAM加减一,430可以吗,直接对IO操作,430可以吗,直接赋值立即数,430可以吗,位寻址430有吗。。。
这些和ACC有关系吗。。。
这些430都不可以,必须经过寄存器中转,难道不要额外的时间,不占FLASH吗。。。

感觉好像不大对啊?

51可以直接到直接传递数据,430可以吗?
msp430指令:
mov.w &a,&b ;不就是把地址b的内容送到a吗?

直接对RAM加减一,430可以吗?

msp430指令:
inc.w &b;
不就是把地址b的内容加一吗?
add.w #0xffff,&b;
不就是把地址b的内容减一吗?

直接对IO操作,430可以吗?
bis.b #0x01,P1DIR;设置P0.1口为输出
mov.b #0x01,P1OUT;
不就是直接对P0.1口输出高电平吗?

直接赋值立即数,430可以吗?
mov.w #0x03,&b;不就是直接赋值立即数3给b地址单元吗?

本人对430的汇编不是很熟悉,只是查了一下,感觉不大对啊?

网友O:
用那个MCU其实很大程度决定是这个MCU厂商所提供的方案

有方案在手
开发上手快,时间效率高。
我用430的,对TI提供的资源很满意。。
其他的厂商就不知道了。。
不过要B4把个AD公司的。。最主要的那个模拟电路教程是很贵的收费货。。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这本大部头的电子书

网友P:
我正犹豫用430还是C8051F呢?

本人系统中想用到12位及以上AD,看这两款都有,就是不知道同样位数的AD哪个更好点,据说C8051F的12位只能做到10位,有没有人用过,给个建议!另外这两个价格都很贵哦!谢谢!

网友C:
MCP的MCU也有12BIT的AD

12BIT的AD,11位绝对精度。

MSP430的12BIT的AD,很多只是9~10BIT的绝对精度。

网友Q:
也不是说得那么好

优势是有的,低功耗。但是价格贵,兼容性不好。

楼主:
有根据吗

"MSP430的12BIT的AD,很多只是9~10BIT的绝对精度。"

为什么?有根据吗?

楼主:
说说430的adc吧

说说430的adc吧.

看来430的指令不像有些人说得那样了.

可是为什么说"MSP430的12BIT的AD,很多只是9~10BIT的绝对精度。"?

到底那些型号啊?很多是多少?

不能只有论点,得有论据啊!
不然得话,就和造谣扯的上关系了.

网友R:
别吵了

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使用的场合。
讨论是好事,不要转换成吵架

网友S:
哈 哈

会的单片机多,选择就越多。做一个项目选择一款合适的单片机最重要,每个单片机都有它的特点,台湾单片机虽然性能普遍不理想,简直都不能把它们放在PIC,C8051F,430,AVR...一起比,但是价格低,用的人也不少.就现在发展看,高端的8位,16位单片机已经被ARM7蚕食了很多市场了,因为它们的价格偏高,咱们工程师也爱赶ARM的潮流 哈哈!.....
前几天去以前呆的公司走了走,公司也马上要把高端的PIC,换ARM7了 虽然他们还不会ARM7,但是从价格和以后的产品发展,还是必须要换掉。
我以前也会很多的单片机,换来换去用用也很爽,但是最烦的是长期用台湾单片机写汇编

网友G:
pic挺好的

pic挺好的,产品线很长。
昨天刚听说microchip出了32位单片机。

用的是MIPS核,据说性能相当凑合!
性能不在arm之下。

以后arm vs mips,有的玩了,看看到底谁厉害.

网友S:
是啊

ARM主要是做得广,各行各业都有,处处开花,所以全球32位CPU占有量有75%,MIPS做得专,我们公司现在用的就是MIPS,没有用ARM,但是由于公司在MIPS开发上上没有自己的技术,所以说 能学到的东西不多.

网友T(2014-08-15):
本人也在做一个温湿度显示,用太阳能提供电源的,要低功耗,IO至少21个,并且带有LCD驱动的。选什么单片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