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ega169的外部晶振起振问题!!

楼主(2007-11-01):
容丝配置如下,用小马烧写进配置后外部晶振不起振,我给mcu供应的电是3v.并口下载线是5v.是我的容丝写错了?还是我的电压加的不一致造成的呢?

网友A:
晶振频率的是多少,应根据具体频率设置CKSELn

具体查看相应的手册。

楼主:
呵呵,那个我知道!3.6864.用这个对吧!

楼主:
主要是感觉根本没写进容丝位!

只是外部晶振不起作用,即便是容丝位改成外部,也没用,下载进去程序后程序还是会跑,但是是用内部晶振跑,外边的晶体没有振荡!!用小马对程序读写都可以!就是外部晶振不起震!

楼主:
唉,有搞了块板,效果一样!!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