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的单片机可以用非义隆的烧录器的烧录吗?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很多烧录器都可以写入

网友B:
希尔特的就可以好像要做一个做换插座

网友C:
希尔特的时序开放吗?

网友D:
可以的

很多通用烧写器都支持
不过要注意是否是较新的型号
EM出的有些较新的型号,很多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E:
河洛的支持!

但遗憾的是不支持义隆的cds格式文件!
所以我也从没有用河洛成功烧录过EMC的芯片.

网友F:
re:

super好象支持,搜索以一下编成器支持的型号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