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C单片机语句

楼主(2007-11-01):
用EM78P153S

程序如下:

mcu_init:
    bS 0x06,7             这是设置P67输出为高吗?
         bc 0x05,0
    bc 0x05,3                P53设为输出低?
    bs 0x05,2

    MOV A,@0xf2             ;11110010
    IOW 0x05              这里不需用了,之前不是设置了P5口了吗?

    MOV A,@0x7f                ;01111111
    IOW 0x06              设置P6口

    MOV A,@0xbf
    IOW 0x0b               这时才设置IO口?
   上面的程序有这些问题吗?

  Thanks!

网友A:
是输出输入设定

    MOV A,@0xf2             ;11110010
IOW 0x05

是端口5的 输出输入设定

0为输出口。

楼主:
怎么是先设置IO高低,再设置IO口类型吗?

网友B:
先理解一下,什么是

输入口(高阻态,读端口数据用)
输出口(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A:
可以的

先写什么都可以的
;;;;;;;;;;;;;;;;;;;;;
 一个寄存器的内容 代表输出的 东西,f5;其内容任何时候都存在

 另一个寄存器的内容 代表输出或输入。用iow 指令写

如果不先设顶你要输出的内容,当你由输入设定为输出时,可能有一个短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