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

楼主(2007-11-01):
请问各位大吓:
  我现在用一个开关电源给MCU供电,我现在不知道我上仿真器会不会烧仿真器,我用的是RENESAS的37544的仿真器,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用的是线性变压器器,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换了电源方案,用了开关电源,我有个同事说开关电源不能上仿真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请知道的大吓告知,谢谢.

   还有如果真的不能上仿真器,要怎么弄才能上仿真器呀?

网友A:
电源还是那么电源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但地可能不是同一个地,主要是开关电源和电脑的地可能有电位差。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隔离型开关电源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