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或存或亡

楼主(2007-11-02):
  8255或存或亡:

  存在的理由:

  1.经典的教材,国内大学讲到接口(单片机也好,微机原理也好)的书上总是会出现这个芯片;

  2.存在就是合理的;

  3.老师就要教,学生就要学;不然学生还问,这个好东东老师怎么不教了,告校长去;

  4.于是就有人来论坛问了,这个芯片该怎么用啊?

  5.知道了怎么用,就可以说:“呵呵,你看,可以跑24个流水灯呢!”

  6.用完之后,可以锁在抽屉里当做纪念品了。

  消亡的理由:

  1.块头这么大,这块电路板放不下了啊;

  2.现在串行接口的芯片这么多,IIC,SPI呀,有必要还要扩展这么多的I/O口吗?

  3.好像停产了吧?那怎么买得到呢,“有人搞拍卖会呢。”

网友A:
呵呵,我们学校用呢

我们还作这个实验了的

网友B:
看一下DATASHEET不就会用了,很难吗

网友C:
我看:82xx系列都得停产.

网友D:
不能僵化的学习8255

  学生时代学学这芯片还是有必要的。8255的扩展原理会在实际应用中用到,況且早年PC机用这芯片设计成键盘接口,不学就难搞懂PC机硬件架构了。

网友E:
不能停产啊.我单位老机器还用呢.

网友F:
LS上的:单位上的机器10年了吧?FLASH里的程序还在吗

网友G:
晕死,难道上课教什么就非用什么

我们上单片机课做实验还用的没有flash的8031呢,外扩rom,谁还去生产.谁还去用.
只是教材跟不上而已,我们学校实验市是舍不得钱,用很老的设备.

网友H:
呵呵,那时候全靠编程器写eprom编程,晕死~~~~~~~~~~

不过有仿真器,计算机下载到仿真器,然后仿真器的探头插到51的座上;

网友I:
那时还有个紫外线擦除器,现在还有一片8751的芯片作为纪念

8255在PC发展史上可曾经辉煌过,它的“握手”并行传输方式甚为经典,当初还曾作为PC的一个接口标准,当然现在已经融入到的更大的系统芯片中去了。

网友J:
很多学校还用这个.

还有研究所,可能是老头比较多的原因.

网友E:
老机器?是老产品...呵呵.不是电脑..

网友K:
不用为好

网友L:
可是有没有完全替代的片子呢?

可是有没有完全替代的片子呢?

网友M:
后代用

我最初的板用8255,因买不到,后用16V8+3个573代替

网友N:
这个东西INTEL停了,但还有一些厂家在生产

8255不会短时内消失,深圳有家厂在做,有贴片封装TQFP44与89C51的贴片封装一样。

网友O:
NEC不是还在生产吗?

现在买的好像都是NEC的。

网友P:
反正我是不用它。

网友Q:
对啊,现在用的一般都是NEC的

网友R:
51外部总线基本都快淘汰了,

网友S:
旧的都要几块1片,还有8155

8031估计没人用了,但还有一些教材上面用8031做例子的

网友T:
一些以前的旧产品会用,新的都不用它了

网友U:
上次去个公司,他们用89C51+8255+8279做产品

真怀疑他们是怎么买到这些东西的

网友I:
21楼:是吗?

网友V:
我是买来当纪念品收藏用的~~~~哈哈

网友W:
就是,还有个8253,

也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的芯片,CPU内部的计数器没有8253的功能强或者数量不够.

网友X:
Intel等大厂的82系列PC外设芯片早已停产十多年了

    但该系列芯片的专利已经过期,故有几家小厂还在合法的无许可下生产8255和8279等,封装则用了流行的小贴片,不过市场上多数DIP封装的82系列都是拆板的翻新货,价格极低,所以还有人用是正常的。类似的情况,早年出品的8031芯片现在的价格只有几毛钱,配上同样拆板的373(573)、2764、8255等构成一个简单的多IO系统,造价仅相当于一片目前的新型号51,而IO数量却多出不少,只是体积巨大,在无相关要求的场合还是有人用的。不过拆板翻新件最好不要使用,在国内小作坊里的回收过程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而用了新片价买了翻新货更是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