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2G的优盘,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02):
想做个30寸的大显示器,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B:
买个2G的U盘,

拆掉壳子,自己再装一个,搞定。

网友C:
买一个320G硬盘

可以做成很多个2G

网友D:
嗯,要先找把锋利点的刀才行...

网友E:
ls说的对,买320g硬盘,切成80个2g u盘

网友D:
呵呵,huangqi412 ,你切的损耗怎么这么大/

网友A:
老X忘了那是双面盘,得留一面嘛

网友C:
硬盘,顾名思义,是很硬的,

要切开的话,估计要用激光刀

网友F:
咱们自己做一般能做到多少

200以内的花费,速度?

网友G:
如果只是自己用

自己做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除非:

1。准备批量做

2。纯为学习

网友C:
学习和量产

如果是学习用,没必要做那么大容量,做个512k就OK,可以用lpc2148去做就OK,

那芯片带USB口+内置512K flash,刚好可以做。

如果是量产,那要有一定规模才行,现在的优盘,出厂价可能才赚2块钱,没有一定的规模,估计你的材料价比人家的出厂价还贵

顺便说一句,现在市场上的2G才110左右,如果是没有一定实力还是别去凑这个热闹了。

网友E:
呵呵,硬盘是双面的,没见过u盘是双面的,

如此一看,当然是80个了,

网友H:
没必要这么夸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