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USB的进来帮看看,谢啦

楼主(2007-11-04):
是这样,最近买一MP3和一充电器(USB输出接口,充电器没试)就带回家,家人发现充不进电。拆开发现充电器D+与GND (PCB)相连,但查网上说是应该D+和D-相连,如图。请问应该哪个端口相连呢?

网友A:
充电是时应该不连才对吧!

网友B:
D+ D_相连才对

D+  D_相连才对

楼主:
是否需要连D+,D-

昨晚把D+与GND相连的PCB走线割开,可以充电,
但不知道D+ D—不连是否对MP3损伤

网友C:
早期的根本没有接D+,D-。只有电源部分。

后来统一手机充电器标准,把D+,D-定义为连接用来区分是计算机端还是充电器端。不过私下感觉这个设计比较弱智。电路上很难实现这个判断。现在都是USB2.0了。
至于D+和GND连接,那就更没有道理了。

网友D:
两种接法都可以的,检测也很方便啊

网友E:
D+,D-用于USB通信,VBUS,GND是PC的+5V电源

网友C:
xwj说说如何检测方便?

网友D:
作为IO来读不就行了吗?

本来就是可以复用的多功能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