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

楼主(2007-11-04):
请问各位大侠使用AT89S52的P0口向usb的控制芯片PDIUSBD12交换数据和控制信号是,需要接上拉电阻吗?看了好多资料有的接有的没有接,不知道是怎么会事,谢谢!

网友A:
自己试一下就知道拉,总之上拉了不会错

网友B:
我一般用都接了的

网友C:
看具体情况

如果你是直接把P0口当作通用I/O口来读写,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这时候的汇编指令对应的形式为:MOV P0,(数据)
如果是作为数据口来读写,就不用上拉电阻,这时候的汇编指令对应的形式为 MOVX (地址),(数据);这时会用到单片机的/WR、 /RD 引脚

楼主:
回复eleclike

在汇编指令中MOV是内部的RAM传送指令的,而MOVX 是外部的RAM传送的,在单片机向USB传送数据时,应该是从内部的RAM中取数据传送到P0口,在由P0口传送到USB的.那就是说必须加上拉电阻拉.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D:
做总线时候可以不接。

网友E:
P0口驱动能力很弱,严格来讲必须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F:
做IO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