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C8051020的EC3仿真器烧过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7-11-05):
哪位朋友用C8051020的EC3仿真器烧过笔记本电脑
我的笔记本被烧了,初步怀疑是铭朗仿真器的问题,有没有朋友有同样的状况?

网友A:
这个不可能吧,中间有个USB的ic隔离

网友B:
很正常,USB ic又不是隔离的

比如地电位差、仿真器故障等,都可能烧电脑的USB口
--不过一般也只是烧个保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