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11-05):
我想用单片机的P2.0控制继电器的闭合和断开,当P2.0为低时闭合,且发光二极管L1亮;P2.0为高时断开,L1灭。原理图附后。
现在的情况是不管P2.0为高还是低,L1都是亮的,且继电器不闭合
请高手指导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有这样设计的吗?

楼主:
回2楼

我现在还很菜,所以图画得可能有错误或者不当的地方
还希望能指正下,先谢谢!

网友A:
不要把LED串在继电器的线包回路内,

把这两个回路并联再用三极管驱动。

楼主:
谢谢 HWM

我换下再试一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B:
无论P2.0是高还是低,从12V过来的电流都是导通的.

要用NPN的管子,但状态是反的.

网友C:
继电器放在三极管的集电极

发光二极管部分与继电器并联。

楼主:
谢谢上面3位热心人

按jjp将9012更换为9013,发光二极管可以工作,只是状态相反,但继电器不能闭合
按照7楼awey的方法,将二极管部分与继电器的一组开关串联,问题解决。
谢谢3位大虾~

网友D:
原因应该在这里

一、100欧的电阻可能造成电流过小,可以去掉
二、LED不应该接在这里,这样会导致发光时,这里会有0.7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