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18B20使用时出现读出温度不变

楼主(2007-11-0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是正确读出的的,大约过了20分钟后就只显示一个温度值,我用的18B20是八脚的,空脚都边连在一起,这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找你的软件毛病,贴出来,很多人愿意解答。

网友C:
软件问题

看看你读写18B20的时序有没有问题。
读写功能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网上down的,不妨用示波器看看。
大多是时序问题

楼主:
18B20 出现读出温度不变(附程序)

  //此为用18B20做传感器,三个数码管做显示的,并可设定温度,高低两个     温度值,到点后可报警输出;*/
  /*作者:祝富龙 */
  /*日期:07年10月30日*/
 /*资源配置:P0作显示数据输出,P1.0, P1.1, P1.2    分别控制三个数码管
 P1.3为18B20数据,P1.4,P1.5用于到设定值时的控制信号输出,P2.0,P2.1,P2.2分别分按键UP,SET,DOWN*/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10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p P2_0     //上调
    #define set P2_1//  设定
    #define down P2_2  //下调
    sbit one=P1^0;//个位显示
    sbit two=P1^1;//十位显示
    sbit three=P1^2;//符号显示
    sbit DQ=P1^3;     //18B20数据位
    delay11us(uint n); //11us延时函数
    delay10ms(uchar n);//10ms延时函数
    bit b20init(); //18b20初始化函数
    b20write(uchar n);//写18b20函数
    key(); //按键判断 处理程序
    b20read();          //读18b20函数
    display(); //显示温度函数
    zhuanhuan();//转换一次温度,并读出温度放在buf中
    shangdianinit();//上电初始化
    uchar displaytable[]={0x28,0x7e,0xa2,0x62,0x74,0x61,0x21,0x7a,0x20,0x60};
    uint temp,buf,baojingzhi=100,fuhao;     //存放温度数据
    uchar rr,num=0; //定时中断计数

 //***********   主程序      ****************************
    main()
    {
       shangdianinit();//上电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
             zhuanhuan();//转换一次温度,并读出温度放在buf中
             fuhao=buf&0xf800;
             if(fuhao==0xf800)
                three=0;
             else
                three=1;
             buf=buf&0x7ff;
             key();//按键判断 处理程序
         }
    }

 //*********  18b20初始化函数    **********************
  bit b20init()
  { DQ=0;
    delay11us(60);
    DQ=1;
    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
    if(DQ==1)
      {
        return 0;
      }
    else
      { 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
        DQ=1;
        delay11us(50);
        return 1;
      }
   }

 //**********  写18b20函数 ************
   b20write(uchar n)
   { uint i;
     for(i=0;i<8;i++)
        { DQ=0;
          nop10us;
          DQ=n&0x01;
          n=n>>1;
          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
          DQ=1;
          _nop_();_nop_();
        }
   }

  //********  读18b20函数  ********************
   b20read()
   {
    uchar i;
    uint n;
    for(i=0;i<16;i++)
       {
         DQ=0;
         _nop_(); _nop_();
         DQ=1;
         _nop_();_nop_();_nop_();
         n=n>>1;
         if(DQ==0)
            {
             n=n&0x7fff;
           }
        else
           {
             n=n|0x8000;
           }
            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nop10us;
            DQ=1;
            _nop_(); _nop_();
        }
             buf=n;
   }

 //**********  显示温度函数  *****************
    display()
   {
    uchar a,b,i;
    temp=buf * 0.0625;
    if(temp>100)
      {
         a=8;b=8;
       }
    else
      {    a=temp/10;
        b=temp%10;
      }
    for(i=10;i>0;i--)
            {
               P0=displaytable;
               one=0;
               delay11us(150);
               one=1;

               P0=displaytable[a];
               two=0;
               delay11us(150);
               two=1;
             }

    }

 //********  10us延时函数  ***********
    delay11us(uint n)
     { for(;n>0;n--);

     }

 //********  10ms延时函数  *******
    delay10ms(uchar n)
    {
      unsigned int i;
      for(;n>0;n--)
          for(i=1250;i>0;i--)
        ;
    }

//************  按键判断 处理程序  *****************
    key()
    {
              if(0xff!=P2)
          {delay11us(800);
            if(0xff!=P2)
               { if(set==0)
                    { EA=0;
                      TR0=0;
                      while(!set);
                           while(1)
                             {
                             display();
                                display();
                                if(set==0)
                                  {delay11us(800);
                                    if(set==0)
                                       {while(!set);
                                        goto loop;
                                         }
                                   }
                                if(up==0)
                                  {    delay11us(800);
                                      if(up==0)
                                        {while(!up);
                                            if(temp<60&&temp>0)
                                              buf=buf+10;
                                              baojingzhi=temp+1;
                                        }
                                  }
                                if(down==0)
                                  {    delay11us(2000);
                                      if(down==0)
                                        {while(!down);
                                           if(temp<60&&temp>0)
                                              buf=buf-10;
                                              baojingzhi=temp-1;
                                        }
                                  }
                                 display();
                                 display();
                                 delay10ms(50);
                              }
                    }
                 }
            }
             else
          loop:display();
               EA=1;
               TR0=1;
    }

//************  定时中断函数  ********************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      EA=0;
         TR0=0;
         TH0=0x3c;
         TL0=0xb0;
         num++;
         if(num==20)
            {  if(three)
                  {   if(temp>baojingzhi)
                         P1_4=0;
                      else
                         P1_4=1;
                   }
                else
                  {  if(temp>baojingzhi)
                           P1_5=0;
                     else
                        P1_5=1;
                  }
             num=0;
             }
           EA=1;
          TR0=1;
      }

      zhuanhuan()
      {
        while(b20init()==0);//等待18B20初始化
             b20write(0xcc);
             b20write(0x44);
             for(rr=0;rr<40;rr++)
             display();
        while(b20init()==0);//等待18B20初始化
             b20write(0xcc);
             b20write(0xbe);
             b20read();
      }

      shangdianinit()//    shangdianinit();//上电初始化
      {
       P1=0xff;
       P2=0xff;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while(b20init()==0);//等待18B20初始化
             b20write(0xcc);//跳过ROM
             b20write(0x44);//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0ms(70) ;
        while(b20init()==0);//等待18B20初始化
             b20write(0xcc);
             b20write(0xbe); //发出读温度命令
             b20read();     //读温度数据
             buf=buf&0x7ff;
             display();
      }

网友B:
程序中没看出2路温度测量!

网友D:
有多少人会看你的代码?

即使找出原因你也收获不大,其实这个很成熟了,完全不用自己写,自己写也只要时序对不会有问题,你的温度是85吗?如果是上次的正常测量值那你这次的温度开始肯定没开始啊,你操作时关了中断了?说你有没有打断时序的可能,

网友C:
说实话,没有人愿意仔细帮你看程序

简单看了下,结构不是很好,有点累。
首先不知道你晶振多少,时序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那些延时到底符不符合时序要求。
其次你用display 自程序做 转换温度 和 读取温度的延时,在默认分辨率下转换温度最多可能要500ms,你的延时是否不够,不然能读出准确的温度算你好运气。
再者你处理18B20的时候没有关中断,这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sanwa_chen ”

非常感谢“sanwa_chen”,谢谢你说的这些话,发自内心的感谢!!!

楼主:
晶振是12M的

晶振是12M的,现在的现象是一开始能正常显示温度,大约过了1到2个小时候后就只停留在一个温度点上,不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