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液晶显示模块DM5002,请问不接EL背光源,能正常显示吗?

楼主(2007-11-05):
(无正文)

网友A:
看液晶的情况,

背光本身是独立的不影响LCD的软硬件部分,但是好像负反射的屏没有背光时很难看清显示效果,另外注意设定好LCD的对比度,有可能LCD已经显示,由于对比度设定的太小而看不到显示,因此导致误判就冤枉了。
检查检查软硬件吧!……

楼主:
再请教一下:TM24064F的显示屏,VR1,VR2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B:
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