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电脑上下翻页的代码

楼主(2007-11-06):
新手想问一下,我看到有人在播放幻灯片时(开会)在手上拿个象笔一样的发射器,电脑的USB上接有一个似U盘的接受器,按一下按钮则电脑翻一页,我想那肯定是发射器发射了一个代码,被接在电脑USB接口的接受器收到后再传给电脑,电脑才会动作的,只是不知使电脑上下翻页的代码是什么?二进制的,或者十六进制的

网友A:
就是把设备做成标准的输入设备

比如鼠标,那么就发送鼠标中间滚轮的编码
如果是键盘,就发送PageUp,PageDown的编码,具体编码你查查键盘鼠标的资料吧。

网友B:
就是做个USB无线键盘,只要PageUp,PageDown两个按键;-)

呵呵,这是最通用的方法,可以不用转任何软件、代码
也有别的方法...

网友C:
这个东东应该有现成的产品卖

网上查查看

网友D:
是有现成的

  是通过红外线遥控器控制电脑,数据流是走串口进入电脑的,商家卖得还不错,提升到USB接口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