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后,P3口电平有高,有低

楼主(2007-11-07):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跟你的外接电路有关系

如果外接电路把引脚电平拉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板子上没有外接电路的

网友B:
擦除程序后再试,如果端口还为低,有两种可能

(1)端口已损坏
(2)单片机没有复位

网友C:
呵呵,有些口是要加上拉才行的

2051记得是有两脚没有内部的弱上拉,好好查查数据手删吧

网友D:
LS说的是P1口